不锈钢304 内控车削加工,请教

楼主(2011-08-30):
      最近接了一批活,材料:不锈钢304铸件,准备用数控车一个台阶内孔,里孔深16,、直径8.6(没太大公差要求,攻丝用,毛坯直径8左右);外面孔是深4,直径12H7(毛坯13左右,注意是H7精度),两个孔有同轴度要求。

      现在为了加工效率,内孔粗精车都是一把刀完成,现在发现磨损较大,而且排屑不好,刀具损坏较大(现在用的是京瓷不锈钢刀具刀片,油冷却的)。想请教下各位老师,有什么刀具比较适合加工(牌子、型号)?

      PS:更好的话,给个内孔的粗精车转速,进给量,切削深度,我尝试一下。。

希望内行的人指导下,给点中肯的建议,因为我若都去尝试的话,伤人伤财啊。

楼主:
外孔毛坯直径11,打错了

网友:
建议上图纸

网友:
你现在用的刀片型号或者现有的刀杆型号给我1下
提供你试用品和使用参数,当然参数最好还是要看过你的产品,以及比较你说得“京瓷用得不理想”的具体参数来给出
还有看你的切削余量

网友:
建议如下
1、选用硬质合金刀杆C06*-STFBR06(最小加工直径8mm,配特固克TBGT060102L-FF CT3000,CT3000此款材质算是刀片金属陶瓷中耐磨性最好的,性价比高)或想排屑好点的话,选用硬质合金刀杆C06*-SWUBR06(最小加工直径7mm,配特固克WBGT060102L-FF CT3000),硬质合金刀杆选用国产的就好了,价格便宜;TBGT060102L-FF角度60度,排屑及产品粗糙点要好,WBGT060102L-FF 角度80度,抗崩要好点。
2、这两个孔的毛坯尺寸我想应该是直接铸出来的,车加工前没有预加工的;如果是这样,第一刀先去余量把黑皮车掉,外孔加工至11.6,里孔到位,视毛坯孔跳动和黑皮面凸凹实际情况选择走刀量(适当慢点),第二刀再加工外孔到位;如这样容易挤屑,第一刀先加工里孔到位,外孔再分两刀加工。(如里孔一刀加工易挤屑或崩刀,有时挤屑也易把刀打崩,从刀具寿命考虑建议也可分成两刀,)
3、金属陶瓷材质耐磨性是公认较好的,稳定切削能适应较高切削速度,加工的产品粗糙度好,但就是加工表面不规则黑皮易崩刀,考虑刀具寿命的话,可以用一只台阶钻装在车床上先预钻去掉黑皮留精车,再换刀一刀就可以完成了,这样就是效率可能要低点。
以上拙见属个人建议,希望多少对你有点帮助,不妥之处请指正!QQ:51022295

网友(2012-03-26):
京瓷的刀很一般;支持楼上,不过黑皮一定分刀车。

游客

网友:
不要轻易的说某某刀具不好,首先问问自己有没有用好。

网友:
粗精车一定要分开。其实刀具的材质也要看你的机床能提供多大的切削速度(提供给加工部位多大的线速度)。如果转速不高的话,选金属陶瓷没用。因为金属陶瓷必须要在中高速的前提下才能发挥出极佳的耐磨性能。

网友(点评):
你连车不锈钢用什么材质的刀好片都不了解在这装逼;金属陶瓷是车不锈钢的首选?拉到吧你。

网友(点评):
喷粪请去WC。

网友:
都是用山特的整体镗刀最小可以做到直径1mm,我这用都是直径5mm!不过有点贵!京瓷的整体镗刀我觉得太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