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故障,紧急求助

楼主(2011-08-30):
我的数控车床有以下两个问题需要朋友们帮忙解决:

(1)、车外圆时,无论外圆长度车多长,总存在0.03~0.05mm的锥度;

(2)、在加工端面时,端面始终出现均匀的波浪形状,而加工外圆时,外圆形状是很光滑正长的。

急需解决以上问题,希望朋友们快速帮忙解决。

谢谢!

网友:
(1)、检查尾架和顶针。(2)、检查中拖板和刀架塔。

网友(点评):
(无论多长)可能没用顶针哦

网友:
1,锥度问题是主轴轴线与托盘移动的平行度不好,要调了 。   2,端面始终出现均匀的波浪形状这个问题先看下托盘是否松动,要看具体情况。   以上纯属个人看法

网友(点评):
始终是3-5丝可能不是平行度不好,因为越长越大的锥度才是平行度不好哦?“还在学习中发错言勿怪”

网友:
外圆公差达不到,可能是主轴精度不高了,存在锥度,里面的元件松了

网友:
有没可能是刀台松了用手搬搬看

网友:
建议检查X向导轨、轴承。检查刀塔夹紧情况。

网友A:
期待 我的也一样啊 我的是斜轨 刀塔的 怎么调啊 主轴搬动跳动最多就0.02  车的光洁度差的很 前几天车铝还椭圆0.04 车铁椭圆就0.005左右 请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期待 我的也一样啊 我的是斜轨 刀塔的 怎么调啊 主轴搬动跳动最多就0.02  车的光洁度差的很 前几天车铝还椭 ...

我前两天车镁合金,用金刚刀,车的轴承孔椭圆5丝,后来重新安装了夹具,就好了,你可以试下

网友:
用顶尖车有锥度的话,调尾座。没用顶尖的话调主轴箱。最好用校验棒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