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定位,请教

楼主(2011-08-30):
不知道怎么描述。。。简单说:
两台单臂式测量划线机 ( 可能很多人没见过的),在一个7000 X 3000 X 2000(或者其他尺寸,代表了XYZ行程)的空间内实现精确定位(达不到特别精确)。这是从理论上解释 我们的单臂测量划线机  。。。

产品用途。。。大型或中型工件划线粗定位(机加工粗基准)基础过的产品, 有机车转向架 ,大尺寸铸造工件 汽车设计时油泥特征
                          曲线和特征点
                        模具 夹具 检具等的测量 (受限于测量精度)
有谁有兴趣没。。。。。

网友:
你要设计这个东西吗?精度达不到你要的水平,刚度最好的是碳空心管结构,你计算一下这个,就知道精度水平了,不会特别高,大尺寸测量,用激光系统,再做复杂计算与迭代,精度比较高

楼主:
我们单位生产这种东西   装调的时候会遇到很多问题。。。
这个领域本身介于测量机的低端产品  你说  碳空心管结构  这种东西虽然刚度好 但是好像不能机加吧。。。既然你要用这个当作机器零件。。要与其他零件配合 。那它的尺寸必须是要求的尺寸。。。需要机加。。。至少让它的尺寸可控在0.05以下嘛。。。在这种材料的尺寸可控上因该是有问题哦吧。。。国外同结构的东西也没有用碳空心管。。。。

网友(点评):
国外这类大的转折臂测量机,臂都是碳的,否则没法玩,你计算一下类比刚度,立即就知道了,

网友A:
主要是楼主说的和998大侠说的不是一回事。
楼主说的带导轨的,这才有X,Y,Z行程的说法,是钢结构和铝合金结构。除去结构本身的刚性外,磁栅尺的安装补偿为关键。
998大侠说的,是关节类型的,指标应该是测量直径。国外的确都是碳结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楼主说的和998大侠说的不是一回事。
楼主说的带导轨的,这才有X,Y,Z行程的说法,是钢结构和铝合金 ...

大哥太理解我了。。。呵呵 。。。关节臂的测量范围有限。。。而且精度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好。。。据说还不及单臂式的。。。我们公司生产的单臂式的要是想搞测量只能是单机。。。双机想达到精度比较难。。。测量范围比关节臂的要大。。。我看到过的关节臂两节臂长加起来也就一米多。。。当然肯定有大型一点的。。。价钱贵啊。。。但是关节臂的便携性好。。。这个没法比。。。国外大量程双机。。人家全靠空间补偿。。。而我们公司的。。。是真的靠XYZ 的垂直 和定位。。。所以精度自然没有那么高。。。

网友A:
补偿的关键在于结构的稳定性,不稳定,补了白补,还起坏作用。
只是,即使结构稳定了,补偿还是有道道的,国外对空间补偿研究很深入,尤其是多轴,特别是带旋转轴的。
假如贵公司对补偿比较恼火,可以问问美国光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偿的关键在于结构的稳定性,不稳定,补了白补,还起坏作用。
只是,即使结构稳定了,补偿还是有道道的, ...

正如您所说的 我们公司的产品 很不稳定    http://product.mmsonline.com.cn/product/2010-02/59752.32/index.dhtml  此链接可以看到我们公司的产品。。。还有CLY系列。。。有兴趣的社友可以看看。。。有需要的我可以帮忙联系,,,这个链接是国际金属切削网。。。会不会被社区屏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偿的关键在于结构的稳定性,不稳定,补了白补,还起坏作用。
只是,即使结构稳定了,补偿还是有道道的, ...

还有 关节臂的 我们公司也有代理的我看了一下精度   可以看到 普通精度的关节臂 还不如单臂式的

网友B(2011-10-01):
楼主好像遇到不少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像遇到不少问题啊!!!

捡重点说。。。来灌水啊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