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装轴套类过盈量如何计算?

楼主(2011-08-31):
    大家好,热装轴套类过盈量如何计算?我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好象有计算公式是吧,与套的长度,大小有关系吧,和材质有关系吗?希望有人指点

网友:
油浴加热安装么?

网友:
热装 是 方法,过盈量大小是根据实际需要计算的。
具体过盈量,要根据实际应用需要计算,与是否热装没关系吧

楼主:
版主,能不能说得详细些呀,我举个例一个电机联轴器,尺寸公差为75H7/M6的配合,联轴器长度为140MM,我要加热到多少的过盈量才是合理的,如何计算?怎么样的公式?
    另外加热装配大的联轴器也是这样算吗?与材料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能不能说得详细些呀,我举个例一个电机联轴器,尺寸公差为75H7/M6的配合,联轴器长度为140MM,我要加 ...

75H7/M6的配合

75H7 :0~+0.03
75m6 :+0.011~+0.03
这样也要加热配呀
真要加热也就30来度的范围罢了。

网友:
变形量肯定与材质有关系的,不用问了

网友:
首先你要考虑材质,我们这里一般的都是油热烘装,还有干冰冷装,不同的材料膨胀系数不同,不同的温度肯定也是膨胀大小不一样的。对于膨胀大小,我也问过师傅怎么计算膨胀量,比如知道材质,外径,孔径,长短,加热后的温度,如何计算膨胀了多少……我问过师傅,他们说都是靠经验。一般的都是铜套,缸套。

网友:
对 我看他们用油浴加热安装也没有考虑太多 靠经验 还有用火焰加热的

网友(2011-10-02):
楼主是问过盈量的计算公式吧?

网友:
热胀法装配时热胀量的计算公试:包容件线胀系数乘以温差再乘以包容件直径.各种材料的线胀系数可从五金手册中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能不能说得详细些呀,我举个例一个电机联轴器,尺寸公差为75H7/M6的配合,联轴器长度为140MM,我要加 ...

有的,一般可以自己实验出来

网友(2013-12-11):
计算方法,很实用。

网友:
查找圆柱面过盈连接计算

网友(2016-09-19):
引用 楼主:
版主,能不能说得详细些呀,我举个例一个电机联轴器,尺寸公差为75H7/M6的配合,联轴器长度为140MM,我要加 ...

你好,能给我具体解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