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螺栓内孔加热

楼主(2011-08-31):
我有一个问题要请教大家:低合金钢螺栓内孔加热。问题在于:1.螺栓长500mm直径130mm,比较大;2.内孔20mm,很小;3.螺栓只有一头是开口的另一头是封闭的;4.需要在10分钟之内加热到250°-300°。目前我们用高频机做试验但是还没有成功。我们的技术员想放弃,但是客户不行。我也想找到方法。

网友:
买高功率的螺旋加热器,放在内孔里加热,按你要求先算一下加热功率再买,别买小了,你这个直径的,有几十个千瓦的,应该够用,你自己先计算好,

网友:
螺栓内孔加热一般用来热紧,楼主的照片还是棒料,螺纹还没车,是植入式螺柱使用方式吗?3 j7 C6 H, A% ~# q, _
用在汽轮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