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联合收割机常见故障处理方法

楼主(2011-08-31):
玉米联合收割机是一种新型的农机设备,近年来,在农村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应用,它的问世代替了传统的手工掰玉米,大大的减轻了农民朋友的劳动强度。机械设备在经历了长期的生产作业以后,或多或少会出现一些故障,玉米联合收割机也不例外。为了使广大用户能够更好的利用好玉米联合收割机,本公司的专家把出总结出来的玉米联合收割机常见故障的排除方法教授给大家:

    一、发动机无法启动
    发动机无法启动分两种情况:①起动电机能转。故障排除步骤:首先检查有无燃油,再检查柴油滤清器是否堵塞,若滤清器使用时间超过400h,应更换。最后检查油水分离器内是否积水。②起动电机不能转。故障排除步骤:检查主调速手柄是否处在“停止”位置,若不在,则由于安全起动开关的作用,发动机无法启动;然后打开起动开关,报警器声音若偏小,说明电瓶没有电。再检查总保险丝及各电路保险丝是否烧断。
二、报警器发出断续的鸣响
    故障排除步骤:①查看仪表板。若负荷指示灯闪烁,说明超负荷,确认脱粒深浅位置是否适当。其次检查切刀是否磨损,再检查脱粒室排尘,将脱粒室导板调节手柄调到“标准”或“开”位置;若谷粒指示灯闪烁,说明集谷箱已满;若脱粒部指示灯闪烁,说明再筛选输送螺旋杆部堵塞。停止收割,并将收割及脱粒离合器手柄放到“离”的位置,清除螺旋杆处谷粒及秸秆。②查看水温表。水温表若处在“H”位置,说明水温偏高。停止收割,并将玉米收割机脱粒离合器柄放到“离”的位置,检查冷却水量;检查风扇皮带是否松动;检查散热水箱及机油冷却器,清除粘附的异物。⑧查看脱粒深浅自动控制开关。若脱粒深浅自动控制开关闪烁,说明其传感器被秸秆或杂草缠绕,应清除秸秆或杂草。
    三、作物没有被割断而被压倒

    故障排除步骤:①关闭发动机,查看割刀或输送部是否有异物。②检查收割驱动皮带,收割离合器手柄在“合”位置时,弹簧长度为102mm。③检查输送部是否堵塞,分禾板前端调整为同高,倒伏作物收割时,不要使分禾板插入株间。④也有可能是前进速度过快,应以适当速度进行收割。
    四、作物无法输送,输送状态混乱

    故障排除步骤:①关闭发动机,检查链条或爪形皮带张紧度。②调整脱粒位置微调杆,使穗端对正脱粒喂入口的标准位置。③若扶禾部输送状态混乱,可通过调整扶禾器变速手柄、副调速手柄及扶禾器支架的滑动导轨位置来改变输送混乱状态。④若低速作业输送状态混乱,副调速手柄通常放在“标准”位置,但靠近田埂部以低速(0.1-0.3m/s)作业时,若茎秆堆积于脱粒链条,则副调速手柄应放到“倒伏”位置。
    五、割茬不齐
    故障排除步骤:关闭小型玉米收割机的发动机,检查割刀内是否夹异物、刀片间隙是否过大及刀片是否缺齿或折断。若发生上述情况,应清除异物,调整割刀片与固定刀片间隙为0.1-0.5mm或更换刀片。
    六、再筛选输送螺旋杆堵塞
故障排除步骤:①查看再筛选输送螺旋杆部有无异物卡住。②调整皮带张紧度。③清除粘附在螺旋伞齿和竖直输送筒表面上的杂垢,在表面刷一层机油。
    七、切草器切断的秸秆变长
    故障排除步骤:①检查切草器切刀刃是否磨损。②调整脱粒位置微调杆,使穗端对正脱粒喂入口的标准位置。③调整切草器刀片间隙为4.5-7mm。
    八、脱粒不净
    故障排除步骤:①调整玉米收获机的脱粒位置微调杆,使穗端对正脱粒喂入口的标准位置。②调节加油手柄,使发动机转速正常。③调整脱粒离合器张紧弹簧拉长长度为236mm,脱粒滚筒张紧弹簧拉长长度为165mm。④若脱粒齿缺损,应更换。

网友:
似乎国内没有类似水稻收割机那样普及的玉米收割机

网友:
玉米收割机种类很多!我真的想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