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齿轮的测绘,有专门的测量工具吗?

楼主(2011-08-31):
斜齿轮的测绘,模数 螺旋升角 啥的,有没有专门的测量工具,直接测或间接测模数《法向模数和端面模数》,螺旋升角啥的怎样测?请高手指教。

网友A:
齿轮手册-----齿轮测绘-----斜齿轮测绘

里面有详细步骤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手册-----齿轮测绘-----斜齿轮测绘

里面有详细步骤介绍

多谢了, 齿轮手册哪里有啊?

网友:
建议到新华书店去,舍不得买,就把相关内容读一遍。

网友:
斜齿轮比较难测绘,一般是法面模数的,我测绘时一般是先测出配对齿轮实际中心距,反过来来计算模数和螺旋角

网友:
测绘有时需要很多经验在里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了, 齿轮手册哪里有啊?

摘自:“图解机械零件精度测量及实例”,谨供参考!

网友:
之前跟老师傅去宝钢里面测绘齿轮,都是连测带算的,没办法,不比测其它的,经验少不了。而且还要判断精度等级啥的,好多东西要学的呢。

网友:
    多种方法重合才能得到准确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摘自:“图解机械零件精度测量及实例”,谨供参考!

太感谢前辈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