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材质的橡胶密封圈能在5 的乳化液中工作,常温,硬度90-95

楼主(2011-08-31):
在5% 的乳化液为介质中,选什么材质的橡胶密封圈比较好呢?常温,硬度90-95

网友A:
氟橡胶硬度较高,密封性能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氟橡胶硬度较高,密封性能也很好!

丁氰的是不是不行呀?氟胶有点贵~

网友:
丁氰也行,可是你对硬度要求较高,邵氏90-95;质询一下密封件厂可以实现就没问题。

网友:
聚氨酯硬度可以,密封件厂有生产的

网友:
一般聚氨酯不能耐水,乳化油有水不行滴,只能用氟橡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丁氰的是不是不行呀?氟胶有点贵~

丁晴橡胶可行,不过支撑环要用纯氟的,多问问生产厂家

网友:
用耐水聚胺酯就可以了,硬度的选择要看你的压力,不知道你的压力是多少》现在聚胺酯已经能做到180度的温度了,能取代部份氟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