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52对应国产的材料大概是什么牌号

楼主(2011-08-31):
再做铆刀的材料选择时老师傅提出用DC52,网上看了下是日本的冷作磨具钢,不知道对应国产材料大概是什么牌号(化学成分),他的热处理工艺和特性怎么样,用过这种材料的大侠们给点资料。
静压(冲击力很小),7000N左右,铆接材料1.5mm厚,要求切口整齐。
推荐一下国产材料做铆接到的材料,像GrWMn、T8等,这些材料那些用在这种工况下寿命会好。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有这方面的大侠们赶快现身呀,

楼主:
老师傅说他说错了是DC53,上网看了看,
DC53热处理后硬度高于SKD11,高温(520-530℃)回火后可达62-63HRC高硬度,在强度方面超过SKD11。   2、 韧性度是SKD11的两倍。DC53的韧性在冷作模具钢中较为突出,因此,用DC53制造的很少出现裂纹和崩裂,大大提高了使用寿命。   3、 线切割加工后的残余应力,经高温回火减少了残余应力。因此,大型模具和要求精密之模具在线切割加工后的裂纹和变形得到抑制。   4、 切削性超过SKD11。DC53的切削性优于SKD11。因此,使用DC53可增加模具寿命和减少加工工序。 用途:冲栽模具/冷作成型模具/冷拉模具/成型轧辊/冲头/线切割加工的精密冲裁及各种用途冲压模/难加工材料的塑性变形用具。
化学成分
  碳 c :1.00   硅 Si:0.91   锰 Mn:0.32   铬 Cr:8.00   钼 Mo:2.00   钒 V: 0.28   p:0.0007
实验结果与分析
  ⒈硬度值   对每个试样各取3个不同位置点测硬度,得出各回火温度下的硬度值,综合各试样的硬度值,DC53在100~500℃回火时,硬度值变化并不大;在400℃中温回火时硬度略高,标准热处理回火后的硬度峰值一般在520℃左右;在600℃ 高温回火后,硬度大幅下降,平均HRC硬度值仅为52.4,故回火温度不宜太高。   ⒉冲击韧性   回火后,磨去试样表面的氧化脱碳层,测出不同回火温度下各试样的冲击值,综合各试样的冲击值,DC53在200℃回火时,平均冲击值达到60 J/cm2以上.在500℃回火时,冲击韧性较差,表现出一定的高温回火脆性.600℃以上回火冲击韧性很好,但硬度大为下降,达不到使用要求.   实验结果表明,DC53总体回火稳定性较好,在一定回火温度范围内,硬度和冲击值变化不大;在400~500℃回火时韧性大幅度下降,出现回火脆性现象;在600℃回火时,试样的韧性很高,冲击值达到85 J/cm2,但硬度大幅下降.在生产中,对于一些硬度、耐磨性要求不太高而韧性要求较高的冷作模具可采用高温回火;对硬度要求较高,同时又要具有较高韧性的冷作模具,宜采用200℃左右的低温回火.其他回火温度下的硬度和冲击值可采用合适的计算方法(如插值法、函数逼近等)预测,再用实验验证.淬火态试样中碳化物呈断续细带状分布,200℃回火后碳化物呈均匀分布,且组织内几乎不存在大块状碳化物,故韧性较好.从断口形貌看,200℃回火组织断口的解理台阶远少于淬火态试样,5000倍金相中的断口有一些小而浅的韧窝,显示其有一定的韧性.回火后,残余奥氏体转变较充分,碳化物细小并分布均匀,使韧性增加.

网友(2011-10-12):
引用 楼主:
老师傅说他说错了是DC53,上网看了看,
DC53热处理后硬度高于SKD11,高温(520-530℃)回火后可达62-63HRC ...

国产的是Cr8Mo2VSi,这钢抚顺特钢有生产,你直接报DC53,就都知道了。
热处理难度倒也不大。和D2的温区很接近,主要是回火分高回和低回。看使用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