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工具数控刀具,大家帮忙鉴别一下

楼主(2011-08-31):
我前两天买了几把贵阳西南工具数控刀具公司生产的HSS-AL超硬直柄立铣刀   2齿的 8*8*19*63

在铣 铝件(ADC12)端面时光洁度(3.2)总不是太好,并且今天上午铣一钢件时端面(20丝)上有很明显的刀痕。

我蒙了,铣 铝件不行吧,怎么铣钢件也不行呢?
  大家多指教指教,这种型号的刀是什么材质?又是用来铣什么材料的?

网友:
哈哈,西南的铣刀市场上一半都是假货!你有硬度计的话打打看估计HRC30就不错了。换个牌子吧!目前我个人用下来贵阳劲锋的和河冶的还不错,硬度计打下来在HRC50-55之间。还算凑合。非要好的话只能进口得了!

网友:
贵阳西南工具数控刀具公司生产的高速钢立铣刀是我用过的质量最差的一家。成量的和哈量的比较不错。

网友:
常熟和上工的也不错啊

网友:
这年头假货山寨盛行啊。我们用的是NACHI的铣铝件刚刚的

网友:
选用成量吧。市场销售的模式应该保证了质量,价格上也应该比西南的要高一点!另外就是, 粗糙度不好的话和切削参数应该也有一定的关系,可以尝试不同的参数试试

网友:
咱们用下来还是常熟的比较好点,西工的用过垃圾啊,要么用的也是假货,其它什么哈一工的都是浙江产的,上工的铣刀没有用过,不过上工的中心钻用下来不咋地没有宁刃的好,钻头还是上工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