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原材硬度是否可以达到50度 以上?

楼主(2011-08-31):
   我公司生产产品  到 客户 处(未经过任何热处理,原材硬度要求:HRC18-25),发现 有产品掉 地 后 断裂 ,加工滚齿时也造成 滚轮 爆机现象,客户 断定是 我司 原材 硬度 过高造成。(经过测试硬度 达到 50度以上!)可是我们和 材料厂商 确认,此种现象原材本身是无法到达的。但是客户一直认定 就是材料的原因!
   此种产品客户处 需要 局部 淬火处理!但是客户也 极力否认是他们加工过程中引起的不良。我们该怎么办呢!真有原材料可以达到 50度以上吗?
     向各位需求帮助,给出点意见吧!在此感激不尽!

楼主:
如果真有那么高的硬度我们在生产过程中,机器不知道要爆裂多少次了。可是不懂为什么没次都是在客户那边发现的。我们生产过程中从未发现有硬度这么高的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真有那么高的硬度我们在生产过程中,机器不知道要爆裂多少次了。可是不懂为什么没次都是在客户那边发现 ...

不太可能,45#钢出厂硬度没那么高,最多表面黑皮硬一点,也是40多度最多,45#钢一般常用的热处理硬 度48-52,像你客户的情况,可以让他拿开裂零件去做金相组织分析,看看是不是你们材料的成分问题还是热处理工艺不合理。

网友:
45号要想达到50HRC除非是水淬,但水淬局部是容易开裂的,除非材料出问题。

网友:
说什么都是无用,要拿证据说话

网友:
可以做一批产品实验,将下好料的原材料一部分送到热处理车间(热处理厂家)进行退火处理!检测合格后按要求加工成产品,另一部分仍以原交货状态加工成产品,但加工前可以做一下硬度检测。将这两种不同处理方式的产品做好标记并告知客户,再由客户按他们的加工方式进行加工,并及时联系和跟踪产品!如果两种都不行,最有可能的就是材料的问题了,也许是材料本身不合格!可以换批材料试试!本人认为如果客户具备一定的规模和加工实力,应该不会在局部淬火上出现太大的质量问题,以致产品硬脆!如果再不行,只用到机械研究所等机构做个金相分析或其他的一些性能分析了!

网友(点评):
大的热处理厂就会有金相试验室了,做一次收费300到500不等。难度不大,现在做金相试验就是为了解决材料厂商与热处理厂商的扯皮

网友(点评):
很多问题检测到了最后都是原材料成分不稳定,有些 不达标,用标准的热处理工艺不行,要进行适当改良热处理工艺。这就需要热处理工艺多次测试对比。

网友:
估计材料有问题,建议做下材料分析,看看材料是否达标

网友:
一般来说是不可能的,50度太高了,可以取样做实验,然后好好沟通,他们当然不想承担责任,另外你们供货的时候他们不检验码?现这种机械性能方面的问题,他们应该在检验时就提出,而不是到生产出问题的时候!

网友:
45#本身淬火到五十度就不太容易,再说怎么滚齿前就淬火?加工工艺貌似有问题,再说你们可以直接拿去打硬度,做金象分析,事实说话。

网友:
做金相组织

网友:
是否买到了回炉料,有杂质,不过真的到了50度,应该前道工序加工也不容易,肯定能发现

网友:
估计是原材料,建议材料先调质固溶再加工

网友:
深度学习
技术复杂呀!

网友:
我做过硬度测试,未经调质的45钢硬度只有12~14度。

网友:
不可能达到50度,45钢普通淬火,最高达到42度。

网友A:
弱弱地问声 硬度跟容易破裂有关????

网友(2011-09-30):
45#热处理必须是水淬,硬度才有50度以上的,看看他们的热处理工艺,或者材料拿去分析下。

网友:
在这方面也遇到过类似的 问题,有些小钢厂产的45号钢根本就不达标

网友:
拿去做个专业的鉴定报告,力学性能分析啊,硬度啊,金相啊什么的,然后拿鉴定报告找他们理论!你说怎么样?

网友:
45钢怎么可能?一般HRC 也就 20左右

网友:
肯定能    水淬或凉油都能达到这种硬度

网友:
问一下,是45#吗?淬火那么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地问声 硬度跟容易破裂有关????

材料硬度越高,塑性就会降低,就会发会容易裂缝的现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