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伸时一端点被多个实体错误地所共享

楼主(2011-08-31):
   问题如图,草图中主要有直线构成,拉伸时总是提示这个,搞了一上午到现在,还是这样,郁闷~~想知道各位以前遇到过这种状况吗?或者出现这种问题该怎样检查,在图上找了半天没看到有什么问题~  谢谢

网友A:
把你的图形发上来看看。一般是在这个点的位置会生成零厚度的零件,这个情况在PROE就完全不会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图形发上来看看。一般是在这个点的位置会生成零厚度的零件,这个情况在PROE就完全不会发生。

已经解决了~ 把拉伸的特征重新选择一下,就好了。唉,在草图上找了好半天,好无语~

网友(2011-10-24):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图形发上来看看。一般是在这个点的位置会生成零厚度的零件,这个情况在PROE就完全不会发生。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请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