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吨装载机举升油缸部分有异响,求助

楼主(2011-08-31):
5吨装载机举升油缸部分有异响,   异响部位为油缸与前车架接触部分.

求帮助!

网友:
你再仔细听一下,到底哪里响?油缸头部响,一般是导向环与活塞杆之间的响声,活塞杆有可能受到磕碰而损坏,与导向环硬摩擦的响声,假如不是,就是活塞杆环与车架连接处响,一般是滑动轴承有问题了,其连接销子有问题的可能性非常小

楼主:
谢谢了 今天去看看 听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