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坏了,请教

楼主(2011-08-31):
线切割机床最近坏了,取样电压很高,到了电压表低,工作台带80V电,钼丝烧断,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需要专业的电器师傅才能检修的,若是电器外行,就无法给你讲方法了。

网友:
变频多少?正常设置电压多少?脉宽多少?功率管多少?工作台80V电压也不是很高,一 般正常都在70V左右,

网友:
你是专业维修师傅吗?
最好还是找专业的师傅来修。
毕竟是高频电

网友(2011-11-18):
设备高频系统是独立的吗?可能是在停机时不能同时切断高频,把丝烧断。也有可能是超负载或者短路造成的等;
LZ可以一一排除,考虑到安全等问题,建议LZ还是去找供应商来维护。

网友:
等待高手的解答啊,学习一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