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 指点下

楼主(2011-08-31):
我现在想学习 masterCAM/CAD 之内的软件 但是对他了解不是很多 现在自己电脑上安装了masterCAMX3 希望能有更好的学习 和教材 请问高手门 该从那如手较好

网友:
画图方面跟AUTOCAD差不多,然后就是编刀路,先做2D的加工编程,买几本书看看,如果有实际的操机经验的话很快就能常握的。我以前学时还是CAM 8.0,现在都X3了啊?都快忘光了,很多年不搞编程了。现在偶尔也是用UG练练手。

楼主:
恩恩 我现在做的就是数控 手动编程 和加工工艺 mastercam 也是 X3的 就是想学好, 但是感觉入手有点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