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到几个日本DISCO牌的晶圆切割锯主轴电机(是不是伺服电动力头)

楼主(2011-08-31):
不锈钢主轴壳座,这个应该是动力磨头吧,估摸有5公斤重吧

楼主:
1000元一个,有6个,6个一起拿的话5000元好了,谁要是搞好了,这可是棒的动力头哦。

网友:
要是让砂轮的轴能加长就好了,搞一个来在普通车床上当磨床用,比如车好一根轴,磨轴承位,估计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不知转速有多高,能否变速是关键

网友(2013-01-14):
如果不是伺服,步进的。。。看着也没有变速箱应该不能变速。。。

网友(2013-07-24):
用什么控制器!

网友:
其结构应该是空气轴承,转速很高,刚度不太好。用于切割和钻削。

网友:
变频器控制,

网友:
http://www.disco.co.jp/eg/products/index.html, water cooling

网友(2014-05-28):
老板,主轴电机还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