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如果两个齿轮把中心距变小,能否消除间隙?

楼主(2011-08-31):
讨论:如果两个齿轮把中心距变小,能否消除间隙?如果能消除间隙,对齿轮有什么影响?齿面是否会损伤?

网友:
不能消除间隙,建议你看下带表卡尺的结构。

网友:
肯定有影响,可能会造成根切。

网友A:
齿面滑动、磨损增大,有咬死的可能,一般没有这么玩的,也没有必要,

消除间隙,可以用双齿轮,也也可以提高精度,还有其它手段可以采用

网友:
建议楼主好好去看看齿轮的变位原理,减小齿轮啮合间隙和齿轮的加工精度有很大关系,完全消除间隙不可能。

网友:
磨损会增大,提高装配精度,和齿轮精度

网友:
齿轮齿条传动时,大机床有用双齿轮双伺服电机的方式消除间隙。市场有成熟产品

网友(2012-08-14):
引用 网友A:
齿面滑动、磨损增大,有咬死的可能,一般没有这么玩的,也没有必要,

消除间隙,可以用双齿轮,也也可以 ...

998大侠,你好。我想向你请教下双齿轮消除间隙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