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钻削中心攻丝,出现乱牙!

楼主(2011-08-31):
求助,用钻削中心攻丝,出现乱牙

用钻削中心加工 20MnCr5材料的齿坯,用的是8.8的合金钻头,M10*1.25的合金丝锥,主轴转速是200、300、400,都出现了部分螺纹孔乱牙的情况,请教各位达人,是何原因。。、?

楼主:
由于本人对加工不熟悉,请各位大虾们多出主意

网友:
转速过高,也可能是排屑不好,冷却不够充分。

网友:
可能是转速太高。与给给也有关系的,有还重要的原因就可能是钻头钻出的的螺纹底孔偏大。量一下看是不是钻的8.8的底孔

网友:
攻牙的扭矩过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像兄弟机这样的钻铣中心最多加工45钢到M12吧。你这个材料比45钢硬,切上去力量大容易丝锥打滑。

网友:
既然可以钻削又是齿胚,如此看来应该未经热处理或热处理硬度一般,中等强度材料。M10X1.25底孔8.8没有问题,对硬质合金丝锥来说200-400的转速并不算高,也适合。既然大范围转速内都有乱牙情况,如果操作上没有问题的话,老衲认为是楼主的床子问题,主轴重复定位不准确、转速不稳定。如果所料不错,楼主现在用的应该是刚性攻丝,换用柔性攻丝,最简单的方法是换用带长度补偿的攻丝刀柄或夹头。

网友:
应该是回退时转速太快,经给倍率改下

网友(2011-11-07):
20MnCr5硬度多大?建议采用刚性攻丝,在攻丝程序中加入M29,它可以确保转速与进刀同步。最好采用好丝锥,转速可以达600以上。

网友:
HRb160的话,转速可以达600以上

网友:
学习一下,不过觉得还是速度快了点

网友:
要用刚性攻丝M29指令,这样才能保证下刀和旋转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