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20CrMnTi(低碳钢)用什么刀片好?

楼主(2011-08-31):
车床:沈阳5085NJ,5085NI,宝鸡SK50P
加工外径一般2~4毫米
镗孔一般2~4毫米
谢谢各位师傅拉!

网友:
市面上能买常用加工钢刀片(C型、T型、W型)都可以用,你要什么型号就先什么型吧。至于材质:株洲YBC152/252 YBC251,三菱:UE6020  VP15TF 京资:CA5515  5525  东芝:T9015 9025等等,能用的太多了.
我很想知道你为什么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河北株钻硬质合金工具
河北优势经销商---河北株钻硬质合金工具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经理
电话:15833388850
15833387470
阿里旺旺:waiyuanchedao

网友A:
东芝的t9025比较好用

网友(2011-11-14):
引用 网友A:
东芝的t9025比较好用

这种刀头价位如何呢?我也正在想知道这个材料同什么样的刀片好

网友B:
对这个问题也在研究中,这种材料确实不好加工。我们用的是株洲YBG251系列的的刀头,效果不怎么样,材料太黏,道具使用寿命太低了。

网友(点评):
能说一下你的刀具详细资料吗。我没有找到株洲YBG251系列的刀头

网友C:
20CRMNTI是渗碳钢,含碳量较低,一般常见于做齿轮和轴,该材料粘性大,加工中主要问题是不断屑,加削性能类似于不锈钢,
楼主的工件是很小直径的产品,建议选用小尺寸正角刀片,比如CCMT060202或DCMT07........,槽形一定要锋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这个问题也在研究中,这种材料确实不好加工。我们用的是株洲YBG251系列的的刀头,效果不怎么样,材料太黏 ...

不好意思,不是YBG251的。主要用的是YBM251-CCMT09T304,YBG202-CCMT09T304,YBC251-CCMT120404型号的刀头。不过刀头很浪费,不只是选用不当还是材料问题,还是其他进给量转速的问题。具体的参数我也不太清楚,只知道用这种的,都是根据供应商提供试验出来的

网友(点评):
首先,从你给的刀片参数,我查了一下样本。YBM251推荐加工不锈钢。YBG202比较通用既可以加工钢件,不锈钢和耐热合金。YBC251推荐加工钢件。你的刀片槽型是HM的

网友(点评):
HM槽型加工参数,ap=1-4(mm) fn=0.2-0.5(mm/r)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CRMNTI是渗碳钢,含碳量较低,一般常见于做齿轮和轴,该材料粘性大,加工中主要问题是不断屑,加削性能类似于不 ...

恩,对对。我们公司就是制造齿轮的,有什么好的刀头提供吗?现在用的是株洲的,不怎么好用啊

网友:
东芝的那款价格不贵,比株洲的稍贵点吧,如果是车外圆不建议用正角的刀片,性价比不好,除非车细长的零件,
常用车外圆用cnmg和wnmg的性价比很好

网友(2012-03-16):
关注中,,朋友解决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这个问题也在研究中,这种材料确实不好加工。我们用的是株洲YBG251系列的的刀头,效果不怎么样,材料太黏 ...

美女 是YBC251 的吧  如果材料太黏  你干嘛不考虑 YBM   YBG 系列的刀片 那  槽型 选择EF  EM 的你看怎么样

网友:
20CrMnTi属渗碳钢,强度和韧性好,加工时由于高温容易产生表面硬化,使切削难度加大。所以刀尖锋利和排屑是加工的关键。推荐使用日本住友AC510U和AC520U材质。如有需要请联系Q:1051859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