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丝机参数能攻最大钢件M10螺纹,我连M8都攻不了?!

楼主(2011-08-31):
为何攻丝机上的参数写能攻最大钢件M10,但我的连M8都攻不了?
检查皮带,OK,就是起了些毛线出来。

一般什么原因,会导致无法攻牙?望提些建议。谢谢啦

攻M8螺牙:
简介: 板厚 10mm  Q-235 热轧
工艺: 机用直槽型丝锥
先钻孔 φ6.90
但是钻完攻牙,感觉攻丝机攻起来很吃力,最后攻不动。

攻M10螺牙:
简介: 板厚 5mm  Q-235 热轧
工艺: 机用螺旋丝锥
先钻孔 φ8.6
但是钻完攻牙,感觉攻丝机攻起来很吃力,最后攻不动。

网友:
我这现在在用攻牙机机攻M12的牙  也挺难攻的  不过M8 M10 没什么问题   底孔大一点  直槽的丝攻不好排屑要攻一点抬一点不能一次攻到底  在就是磨下丝攻的后角  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是什么功丝机?直打电机的还是有磨擦轮的那个?会不会是皮带松了?

网友:
会不会是摩擦轮磨损了

网友:
厦门产气动攻丝机最大攻M12,攻不动不要钱.

网友:
看看你的丝锥是不是前角是不是太小,不行就修磨,建议用换螺旋的丝锥

网友:
我的建议是您用通攻丝锥这样就减少了阻力了,你也要检查丝攻是不是没有刀口,电动机有些小。没什么力气,电动机换大一点,在看一下,问题一个个的排查,

网友:
现在的设备造假的太多,这么小电机怎么能攻丝,m6一下还可以。

网友A:
朋友你把底孔打大点,打个九的加点机油是应该是没问题。

网友:
建议用钻攻一体机,可靠的多

网友(点评):
钻攻一体机用于攻丝时容易烧电机

网友:
现在有两种丝锥(切削和挤压的两者攻前的底孔不一样),挤压的效率高,你可以试试挤压的。

网友:
主要还是电机功率太小了,按你介绍的情况,你那工件完全可以在横臂钻上攻丝,速度快又省力,再大些的螺纹孔照攻不误。你那种攻丝机攻M8以下的效率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你把底孔打大点,打个九的加点机油是应该是没问题。

底孔大了,,牙型就低了啊!!有时候要求螺纹连接强度时,且板材比较薄的时候,,效果就不太了。。比如M10的螺纹(底孔是9mm),板材厚6mm,连接强度效果就不好了。。

网友:
攻不到主要是机床传动力不够,丝锥阻力大。
1、建议将底孔加工到上极限,减小攻丝阻力。
2、用你现有设备的话,想要减少切削阻力就用螺旋丝锥,但成本高;此类机床皮带传动效果不好,皮带稍不行就影响传动力,需经常换皮带,最好是更换成齿轮传动的攻丝机,传动力要比皮带传动好多多,使用先端丝锥(加工通孔螺纹成本低,性价比高)。
3、使用专用攻丝油(膏),减小攻丝阻力。
望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
楼主  你看看是不是你们的材料有问题  材质偏硬!以前我也碰到过  还与供应商吵了

网友(2011-12-30):
攻不动 应该是攻丝机的功率不够  你买是什么牌子的攻丝机   攻m12一下的  上海笃林国际贸易的 苏氏攻丝机很不错 可以去看看  www.dulinchina.com

网友:
看看丝锥有没有问题

网友:
你用好点的机攻螺纹丝锥,我现在攻的已经超出机床负荷极限值

网友(2012-09-24):
计算下功率扭矩够不够啊?
加工参数什么的很重要!

网友:
教你们一个绝招,把粉笔磨成灰,摩擦轮上下各有三个孔,在每个孔里面大约加一根粉笔的灰。别说M12就是M20也能攻。 注意要加的均匀

网友:
还是换一个大一点的电机

网友:
查一查底孔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