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阳极氧化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9-01):
我经常有铝合金件拿去氧化厂做氧化,以前也遇到不少问题,但是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产品氧化之后出现严重的腐蚀痕迹,这次问题非常严重,基本是出现一次产品就彻底报废。

氧化厂的人不知是故意不说出原因来呢,还是真的不知道原因,总之一直都不能给出一个准确的原因来,而问题也反复出现,出现这种情况的产品在50%以上。我感到很困惑,毕竟是合作多年的参加,也想搞个究竟来,所以上来问一下各位,看有没有人知道。

以下照片是我挑选出来的一些典型情况。

楼主:
这些产品都是做“亮黑”的氧化处理,做了“化抛”。
我怀疑是化抛出了问题,不知是三酸配比的问题,还是温度的问题,还是抛光的时间问题,还是……

唉,我也说不清。

网友A:
我个人认为:可能是没有清洗干净,因铝合金本身在空气中就会氧气,化抛不到位。或化抛后,没有马上做,放置时间过长。

网友:
我也经常拿铝合金件做氧化,,还没碰到你这样的问题,有可能是氧化池里放置时间过长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认为:可能是没有清洗干净,因铝合金本身在空气中就会氧气,化抛不到位。或化抛后,没有马上做,放置 ...

由于氧化的工件不多,氧化过程的前半部分我是看着他们做的,基本可以排除“化抛后没有马上做”和“化抛后没有清洗干净”,所有零件放入氧化槽之后才离开氧化厂。

我看到的这次他们操作上面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

铝合金虽然在空气中非常容易被氧化,但是它会在极短的时间内生成一层很薄的而且坚硬氧化膜,防止进一步被氧化。

这么严重的氧化我个人觉得应该是非常恶劣的高温环境下才能形成,极有可能是在化抛槽内或者氧化槽内,但是氧化厂的人一直否定我的这种猜测,而他们也不能给出一个准确的解释。

网友(点评):
那就别给他们做了,合作那么长时间,这点诚意都没有!

网友:
首先确认你的材料成份是否符合要求,以前我遇到过铝合金硅含量超标导致表面腐蚀的情况

接着对工艺参数进行对比确认,合格的产品的工艺参数是那些,不合格的是那些,尽可能详细收集数据,包括工件形状、氧化池的成本配比浓度、温度、清洗池的PH值、杂质含量、置空时间等等,当你完全摸不着头绪的时候,可以尝试少量工件多批次进行氧化,详细记录每批次的数据,大量的数据对比分析,会渐渐让问题浮出水面,你要有足够的数据,都能写篇论文了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是电流密度过大造成的,之前,我们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再问句:楼主的东西是型材加工的,还是压铸或是其他什么铸造的??这个有讲究

网友(点评):
具体怎么个讲究法呢?

网友:
铝合金----把牌号,材质  传上来
铝件,镀液   中是否含有锌离子,氯离子
抛光液中的硝酸含量是否过高,工件是否甩干
溶液中铬酸含量是否过低

网友:
感觉铝材质有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碱液浓度过高,碱液温度过高。

网友:
我们以前遇到一种情况,对一6063棒料阳极氧化。因涉表面质量,我们反复抛光氧化,前边一二次没有问题,可后来就出现类似上边提到的现象。
铝材挤出状况也会出现氧化不良

网友:
第一次看到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回复!

材料方面的问题基本可以排除,因为一直都是用这些材料,以前都没事,只是最近这几次出了问题。

没办法,我有些散件东西也只能找这家小厂来做,批量的才找大厂去做,大厂是不愿意做这些散件东西的。

网友:
我们有个产品去做氧化,回来后全是孔洞,把我吓了一跳,后来查原因,是氧化前的酸洗时间过长造成硅被腐蚀掉了,成了洞洞。

网友:
还是先确认材质吧,只能一个一个排除原因

楼主:
不可能是是材料的问题,因为这么多年长期都是用这些材料(材料国标非标什么都有),都没出现过这种问题,这几次氧化频繁出现这种状况,不太可能是铝材的问题。难道所有铝材店商量好了,同时卖出来都是一样劣质的铝材?这种几率非常低。

网友:
先把你的铝材型号说一下

网友:
材料问题、酸洗时间过长

网友:
我们过去碰到的铝合金阳极氧化出现缺陷的原因是材质问题,后来我们跟铝合金供方强调批次供货材质稳定后再没有出现类似问题

网友:
关注中,这问题第一次遇见。。。

网友:
建议做个材料理化分析,看上去象是电化学腐蚀现象。可能材料不纯

楼主:
谢谢各位了!

下次再去这个氧化厂试一下。

网友(2011-11-18):
新手学习中,只看不说!

网友(2012-01-03):
材料不纯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这是我们压铸铝合金阳极氧化黑色的效果,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2012-03-13):
我看是材料问题,疏松的材料经过腐蚀,正常挤压材不会的

网友(2012-07-04):
本人拙见,估计是槽液失效和电流密度过大引起,我们是做铝合金等离子氧化的,比硬氧更耐磨。

网友:
铝合金自身有杂质,建议化验成分。

网友:
长见识了,路过~

网友:
我感觉是化抛的问题,可以做一些验证

网友:
我觉得是材料的问题,所以酸洗时出现腐蚀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