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加工死角 怎么密封 三维图该怎么画 加工工艺过程又是什么

楼主(2011-09-01):
钣金加工死角 怎么密封    三维图该怎么画 加工工艺过程又是什么

网友:
密封可以打硅胶或焊接后打磨。

网友A:
三维图有专门的钣金功能,可以画,但你这图的圆角好象不太合适。
加工工艺是画好三维图的,展开做下料图,下好料折弯,如果要密封可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维图有专门的钣金功能,可以画,但你这图的圆角好象不太合适。
加工工艺是画好三维图的,展开做下料图, ...

谢谢你哦 原来是焊接哦
但用solidword画那个封闭的死角 具体步骤是怎么画哦

网友:
不需要画啊,  标识焊接就行了

网友:
这样画是不对的,折弯的时候,是折不起来的

网友:
支持二楼,包边后,烧焊,smooth

网友:
我晕,怎么是加工死角呢,
你可以开工艺孔啊.

网友:
有密封角的,不行的用抽壳

网友:
这个图应该是用solidworks画的,是已经做过闭合角的,问题是他没有选择开放折弯区域,所以按这个图的展开图来加工的话,折弯后角的部位会很大的变形。想密封就折弯后焊接打磨。

网友B:
solidworks的钣金模块可以通过闭合边角来实现,有三种不同的边角类型供选择,考虑到实际的生产,我一般都会把开放折弯区域给勾上。如果要得到封闭的边角,生产上最终还是要通过焊接打磨的。当然了,通过拉深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lidworks的钣金模块可以通过闭合边角来实现,有三种不同的边角类型供选择,考虑到实际的生产,我一般都会 ...

非常感谢你 很有经验的留言

网友C:
在制图时无论你选那种边角类型,都无法直接满足封死的要求,建议制图时开放边角,方便压弯且不会造成角部挤压变形,然后焊接打磨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制图时无论你选那种边角类型,都无法直接满足封死的要求,建议制图时开放边角,方便压弯且不会造成角部挤 ...

 是这样的 啊          谢谢 你  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