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杆测微头的外径千分尺是不是应该改成百分表测头的

楼主(2011-09-01):
其实塑料件在百分表千分表零件中占有大比率也不是不好,我见过一个50毫米大行程大表盘(估计有80毫米)的三丰百分表,拿起手想先不到的轻盈,使用了很多塑料件,估计也采用了什么钛合金件吧,总之那个表非常棒,可惜用不到,价格太贵,只要价格还过得去我会买下的。我主要想的就是把它装到大型外径千分尺上去,这样以后量大型外径就简单多了。我觉得外径千分尺把螺杆测头处改成一个圆孔,可以捅进一个百分表杆,那样测量读数方便多了,最好就是配合这种50毫米大行程的百分表,外径千分尺螺杆测头行程实在太有限了,测量时手法也太难控制了。: c; Y. J9 u, [

网友:
有这种带表千分尺啊?如果自行改造的话,百分表的量程越大,表杆与千分尺测头的同轴度越难以保证,这样测量误差势必也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