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材料能起到防电磁干扰的效果?

楼主(2011-09-01):
          最近设计一个箱体原本材料为SECC,但客户那边想改成铝的,能起到抗干扰作用。
                  我感觉吧!铝的材料太软,容易形变。请问还有什么材料能防电磁干扰的?

网友:
一般来说,镁合金防电磁干扰的效果是比较好的,你说的铝合金容易变形是不对的,要看材料的刚度,这与材料本身弹性模量还有尺寸相关,铝、镁、钛等材料的比强度往往优于钢铁,相同的质量可以做得更强,不然动车、航天飞机还敢用铝?

网友(点评):
恩,受教咯,谢谢!

网友:
我们公司有销售无磁钢,不知道能不能在你这里派上用场,我的材料是40Mn18Cr4V、55Mn18Cr4N等。有需要的话电联021-31395265 姓刘

网友:
铸铝紫铜都可以的RF屏蔽测试常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