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超水刀-smart 3015性价比怎样?

楼主(2011-09-01):
哪个高手知道,请赐教?谢谢啊

网友:
百超 的水切割在价格上是最贵的, 功能上比不了 OMAX, 原因是他们的主要力量是在激光切割方面, 对水切割并不是很在意。
但是他唯一的好处是他有自动水清洁切割后的工件, 虽然这套喷水清洁的要100多万, 但是就是有人喜欢, 其它的水切割设备没有安装这喷水的原因是, 基本上人手喷水清洁就可以了, 费的时间不多, 大部分客人都不想花100多万买一个人手可以代替的东西。

网友:
百超的设备的压力好像没到400Mpa,性能在国外的当中不算好的。

网友(2012-08-10):
百超水刀在不久的将来也会走经济型路线。就像Flow和OMAX那样。

网友:
这个百超的水刀就是经济款的100多W ,XY轴使用直线电机,高压泵也是直驱高压泵37KW的。压力使用的55K PSI

网友(点评):
要100W的话那还叫经济型吗?价位跟Flow和OMAX差不多。既然是经济型,配置就没有那么高。

网友(点评):
100W对百超就是经济款的,他们正常的机器200W+

网友A(2012-09-16):
功能很强大,双切割头,可以预钻孔。
能雕刻,特别是沙流量的控制,精确无比,价格也很牛B,要260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功能很强大,双切割头,可以预钻孔。
能雕刻,特别是沙流量的控制,精确无比,价格也很牛B,要260万

双切割头 - 那家都能做, 分别只是他用多少个泵, 如果只用一个泵连接2个切割头, 那就是不输出的高压水流量分散, 引至可带动的砂流量减少, 每个切割头的切割力下降, 切割速度减慢, 和用一个切割头的分别不大, 如果是用双泵, 谁都会做, 不存在什么强大不强大的问题。

预钻孔的功能,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用水射流预钻孔还是 水切割机上附有钻孔机, 不过这2样都很容易做到的, 还有就是预钻孔的功能通常只在切割 复合材料上才使用, 一般的金属切割很少用。

雕刻的功能也不特别, 至于你说的沙流量的控制精确无比, 那我就不知道了, 你说的精确无比到底有多精确?

至于价格 260万, 是不是贵, 就要看到底 是多大的设备, 总配置是什么了。

我其实并不是说 百超 的水切割机不好, 而是就市场而语, 我感觉性价比不高。

网友:
精确无比 我觉得做不到。沙流量控制在于沙的目数,沙的粗细决定了沙的流速。还有这个机器展会我也看过。只有高压泵 是37KW的直驱我觉得有一点惊喜,其他一般般。

网友:
我认为这种设备太注重外观反而显得不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切割头 - 那家都能做, 分别只是他用多少个泵, 如果只用一个泵连接2个切割头, 那就是不输出的高压水流 ...

现在大多的水刀沙流量是靠负压调节沙流量,百超的不是,是靠伺服电机往外带送磨料。
1个泵!带两切割头。
这机器不适合中国国情,国内的操作工素质不行,几天就得干废掉。
胡司令还记得我不?展会上背着佳能相机和你聊了大半天的小伙子

网友(2013-08-09):
动不动就上百万。可真吃不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