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in7下装SW哪个版本合适?

楼主(2011-09-01):
一直用SW2007 SP5,但新买的本子只有win7, sw2007 sp5装不上,请有安装好的指点下,或者推荐可安装的合适新版本,谢谢

网友:
办公室装的2010 32位~自己的笔记本装的是2010 64位

网友:
建议安装solidworks2010SP4.0,速度明显比2008与2009快很多,而且对win7系统资源占用最小

网友:
我怎么听说WIN7不能安装呢?

网友:
只要是64位的安装均可  10以后都有64位的了  以前的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
安装不上啊,真是郁闷呢!

网友:
恩,还是下个 2010 安装下看看吧

网友:
嗯,刚换Win7系统了,试试64位的程序看看

楼主:
换了版本以后,文件再保存,别人用SW2007就打不开了。郁闷

网友:
你在桌面右键单击然后设置兼容性,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