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液压泵选用禁忌

楼主(2011-09-01):
液压泵概述
     液压泵的作用是向液压系统提供具有一定压力和流量的油液。从能量转换观点来看压泵是将机械能转换为液压能的能量转换元件;
    液压泵分类(表2—1)
    常用的液压泵有齿轮泵、螺杆泵、叶片泵、柱塞泵。 按液压泵的流量特件,可分为定量泵和变量泵两种类型。定量泵是指当液压泵转速不变时,不能调节流量的泵。变量泵是指当液压泵转速不变时,通过变量机构的调节,可使液压泵具有不同的流量的泵。
    一般调节流量的方式有手动、电动、液动等形式。齿轮泵一般均为定流量式,叶片泵和柱塞泵有定流量式及变流量式两种。
    此外,对变量泵.按输油方向,又可分为单向变量泵和双向变量泵。前者工作时,输油方向不可变;后者工作时,通过调节.可以改变输出油流的方向。
液压泵选用禁忌
液压泵是向液压系统提供一定流量和压力的液压动力元件,它是每个液压系统不可缺少的核心元件。合理地选择液压泵对于降低液压系统的能耗、提高系统的效率、降低噪声、改善工作性能和保证系统的可靠工作都十分重要。
    1、选择液压泵的原则

    选择液压泵的原则是:根据主机工况、功率大小和系统对工作性能的要求,首先确定液压泵的类型,然后按系统所要求的压力、流量确定其规格型号。
    选样液压泵时要考虑的因素有工作压力、流量、转速、定量或变量、变量方式、容积效率、总效率、寿命及原动机的种类、噪声、压力脉动率、自吸能力等,还要考虑与液压油的相容性、尺寸、重量、经济性、维修性等:这些因素,有些已写在产品样本或技术资料里,要仔细研究,不明确的地力“最好询问制造厂。
  2.液压泵的类型选择禁忌
    根据不同的使用场合、液压系统的不同设计要求,参照表2、2选样液压泵的类型时,有如下禁忌:
    1)禁忌不按使用场合选用液压泵的类型。一般在机床液压系统中,往往选用双作用叶片泵和限压式变量叶片泵;而在筑路机械、港口机械以及小型工程机械中往往选择抗污染能力较强的齿轮泵;在负载大、功率大的场合往往选择柱塞泵。
    2)禁忌忽略液压泵的流量是否可调和变量控制方式去选样液压泵。叶片系、轴向柱塞泵和径向柱塞泵有定量泵,也有变量泵。变量形式有恒压、恒流量、多级变量、恒功率及总功率调节等。变量控制方式有手动、机动、电动、液动及电液动多种,可以直接控制,也可采用伺服阀控制。并不是所有变量泵都有上述各种变量及控制方式,选用时要特别注意,具体情况可查阅产品样 。
   3)禁忌没有注意到并联泵与串联泵的区别。齿轮泵和叶片泵还可以做成几个泵并联在一起,并使用向一驱动轴的双联或三联泵.也可以串联成多级泵。当液压系统一个工作用期内流量变化很大时,可以选用多联泵。多联泵通常有一个吸油口.多个出油口,各出油口的压力油可分别向系统的不同执行元件供油,也可合起来供给某一执行元件。
   4)在选择液压泵的型号时,禁忌忽略系统对液压泵的其他要求,例如重量、价格、使用寿命及可靠性、液压泵的安装方式、液压泵与原动机的连接方式及液压泵的轴伸形式(平、花键)、能否承受一定的径向载荷、油口的连接形式等。
    5)禁忌忽略选定液压泵的生产厂家的信誉、维修及配件供应情况等,这些也是选用液压泵时需要特别考虑的问题。(待续)

网友:
不错的帖子     111111111111

网友:
经验之谈,受益匪浅。

网友(2012-07-06):
参照表2、2选样液压泵的类型时,有如下禁忌。。。。。。。表呢?

网友:
对于“选样液压泵时要考虑的因素有工作压力、流量、转速、定量或变量、变量方式、容积效率、总效率、寿命及原动机的种类、噪声、压力脉动率、自吸能力等”所说的“自吸能力”要格外注意。首先所谓的自吸是指介质被压入液压泵,而不是真正的自吸。再者,液压泵的入口如真的经常是处于真空状态的话,液压泵的使用寿命将会大大缩短。所以,从设计角度来考虑,不应该考虑泵的自吸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