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同步带,滑台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1-09-01):
公司一直都是工人焊锡,现在自己想做一台自动焊锡机。但不知道其中的技术,所以只能自己摸索了。
现在一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前辈。
我用步进电机驱动,然后用同步带带动滑台沿X轴左右移动,移动的距离大概在300MM左右。
滑台的重量大约在8千克左右。精度保证在0.1MM就可以了。
里面有两个技术问题:
一是同步带的选择,二是步进电机的选择
想请教各位前辈,怎样选择或计算?

网友:
自动焊锡机,,  这玩意,技术难度,不是那么简单的,

网友:
帮你顶起来

网友A:
从功率上考虑:
      根据你的传动比,及相关参数计算出需要的输出扭矩,在此基础上乘(1.5~2),这样功率上就可以了。
      一般相数大的的输出功率大。这个还要看你的驱动电路与驱动程序怎么样了。
从精度上考虑:
      通过物体最小一次位移计算出步进电机转过的角度,选取步距角,这个好选,结合相数驱动方式。
      选什么型号的还要具体看你的驱动,够用就好,免得浪费。

网友:
这个自动焊锡机确实是不错的,在电子行业很有应用前景!
目前国内有很多做自动焊锡机(或自动焊锡机器人)的公司,不过大部分都是进口日本产品或者模仿日本的。
日本进口的一般都比较贵,据说20万左右/1台。
国内的就便宜多了,10万左右/1台。有个常州铭赛机器人有限公司http://www.mingseal.com/ 就专门做这个的。
这两种都没机会用过,不知道性能上差多少?为什么价格会有这么大差距,跟选择的传动方式有关系吗?
希望和大家多多讨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功率上考虑:
      根据你的传动比,及相关参数计算出需要的输出扭矩,在此基础上乘(1.5~2),这样功率 ...

补充一点,如果负载较大,步进电机要比理论算出的选型还要很大,因为毕竟没有编码器能让它向伺服电机有反馈功能,而且在每次回原位都需要清零,要不往复次数多了会产生累计误差,千万要注意

网友(点评):
可以同时在若干个关键位置定位,这样就不会有什么误差了吧。而且步进机自身是没有积累误差的。

网友:
没有看到动力部分。难道靠手动?没有看到动力没有看到动力部分。难道靠手动?部分。难道靠手动?

网友:
MISUMI网站上有一个同步带选择工具,输入主从转速,中心距等参数,能自动选好同步轮与同步带,当然是给你参考用。
根据负载速度及加速度,以及同步轮直径,可以算出所需的转矩乘上保险系数,然后选好步进马达,再根据相电流,选择驱动器……
流程如此……

网友(2013-12-01):
步进电机的话你可以根据输出功率来选择

网友:
呵呵  某宝上大把的   既然自己做

网友:
哥们你们把自动焊接想的有点简单了吧

网友:
楼主应该把具体的要求贴上来,又或者找人帮你设计一台

网友:
建议使用标准自动焊接设备,自己做的话,建议使用标准机械手,搭成一个三轴,然后根据你的焊接性能要求选择合适的烙铁,及烙铁固定角度等。

网友:
另外步进电机,传送带选型可参见一些供应商样本上的一些技术参考资料,那上面告诉你详细的选型过程,如果有时间的话自己可以给它做成一个标准程序文件形式,方便以后选型参考

网友:
外面的焊锡机很成熟了,而且很便宜,自己做成本更高

网友(2015-01-23):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点,如果负载较大,步进电机要比理论算出的选型还要很大,因为毕竟没有编码器能让它向伺服电机有反 ...

“补充一点,如果负载较大,步进电机要比理论算出的选型还要很大”   什么意思呢?求指教

网友:
找样本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