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园磨床上能磨端面吗?

楼主(2011-09-01):
38CrMnAlA缸套氮化后发现大头端面不平,能在外圆磨床上磨吗?加工量在0.50-0.60MM,如何加工

网友A:
把砂轮侧面修凹,留5~6边就可以了。

网友:
端面可以在外圆磨上靠磨的,就是0.5的余量大了点,太费时间了。

网友B:
楼主是哪家公司的?怎么也做缸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哪家公司的?怎么也做缸套?

河南省天鹰的,你呢,我们可以加工各种大小规格的缸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砂轮侧面修凹,留5~6边就可以了。

谢谢,就是但心砂轮会烂,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
磨时容易烧,如何避免

网友:
缸套很少有磨端面的,因为缸套退刀槽的设计一般只能车加工,如果要磨,很可能需要改变缸套退刀槽结构,变成砂轮越程槽,那用户能够同意这样的修改吗?

楼主:
磨外端面与退刀槽无关

网友:
我们通常也用普通外磨加工端面,要保砂轮修好了就可以,不过容易烧伤。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砂轮侧面修凹,留5~6边就可以了。

5-6什么单位?厘米吗?

网友(点评):
一般不注单位的都是毫米。

网友:
引用 网友C:
5-6什么单位?厘米吗?

我想问下,是不是留的越宽越容易钝,和越容易磨烧工件?

网友(2013-03-07):
外圆磨床磨螺母垂直度检具端面粗糙度有网纹有好的解决方案吗

网友:
有网纹可以解决吗?

网友:
你装个百分表,看着表一点点靠砂轮,会避免烧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