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液压泵的驱动功率?

楼主(2011-09-01):
       在选液压泵的时候总是看到一个驱动功率,可是有时候我们选的电机的功率要远远小于驱动功率的数值,我们选液压泵的时候是否要考虑驱动功率的大小?要根据什么来考虑?

网友A:
所选电机功率要根据油泵的实际使用最大压力和流量进行计算,压力X流量/油泵总效率就是所需驱动功率,一般给出得为额定工况下的驱动功率,可能偏大,最好根据实际使用情况选取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选电机功率要根据油泵的使用压力和流量进行计算,压力X流量/效率就是所需输入功率,你可以查一下手册或液 ...

电动机功率是知道怎么算的,可是不知道这个驱动功率和所选电机功率有什么关系。我们前几天买了一台160T液压机,经销商提供给我们的液压站,电机是11KW的三相异步电机,液压泵是63MYCY14-1B的定级变量泵,驱动功率是59.2KW。我就搞不懂为什么11KW的电动机怎么去带动驱动功率为59.2KW的液压泵呢?这可不是偏大一点啊!!

网友:
呵呵,那你可以根据你们的实际使用压力和流量计算下功率,看11KW是否合适。给出的驱动功率是在油泵额定压力,额定流量下给出的,你们实际用的小么,正常的。

网友(点评):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网友B:
我发现丹尼逊样本上 推荐的计算方法还要加上电机的功率损失,有压力 功率损失曲线。

网友:
我来补充几句:
1.你在选用泵和电机的之前一定要把的工况搞清楚,也就是执行元件的工作状况,在有多个执行元件或执行元件在不同的工作状况条件下计算出所需的不同功率,最好做一个时序的功率线图。
2.有了工作时序功率图,你就可以反推计算油泵和电机,考虑液压有多种节能方式,有时候可以选用双联泵啊,或者多泵电磁溢流啊等方式,现在液压系统出现伺服电机带内啮合齿轮泵(柱塞泵)等。
3.液压系统和泵站计算和选用过程是个优化过程,使其达到性价比很高的状态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补充!!谢谢大家呵呵

网友(点评):
您能说一下,现在用伺服电机带动内啮合齿轮泵和柱塞泵是用在什么行业领域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发现丹尼逊样本上 推荐的计算方法还要加上电机的功率损失,有压力 功率损失曲线。

谢谢不知道丹尼逊的样板哪有啊!!能提供个网址吗?

网友:
驱动功率就是这个泵需要的最大功率,在数值上取决于泵的额定压力和最大排量,这是一个名义值。实际使用中,拖动泵的电机功率往往小于泵的驱动功率,这是因为由于各种原因泵实际的工作压力往往小于泵的额定压力。总之,泵的电机功率和泵的驱动功率没有必然的联系。

网友:
新手前来报到学习,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知道丹尼逊的样板哪有啊!!能提供个网址吗?

我是代理商发给我的 我的邮箱camaro2010@126.com    你发个邮件给我 我把PDF版本的发给你  资源共享。

网友:
液压泵的选型和普通水泵的选型过程是差不多的,没有太大的差别,更多详情,请访问http://www.gelanfu.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