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如何保证电机轴跟振动设备的那个轴?

楼主(2011-09-01):
大家看下这个机构,此机构左右对称,伺服电机与振动设备间用联轴器连接(左边的联轴器我隐藏了)。
如何可以保证电机轴跟振动设备的那个轴?

此设备对两轴的同心度要求较高,同时对左右伺服电机轴的同心度要求也较高。

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小弟不胜感激,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保证电机轴跟振动设备的那个轴?

你要保证什么东西?保证轴的寿命?保证轴的同轴度?保证轴长的好看?

网友:
你两个伺服与主轴用弹性联轴器联接本身就能补偿一定量的不同心度和振动。

网友:
这标题看得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证电机轴跟振动设备的那个轴?

你要保证什么东西?保证轴的寿命?保证轴的同轴度?保证轴长的好看?

保证同轴度

楼主:
每人帮我解决吗???

网友:
电机同心是要你加工和装配的精度,
设备因为存在转动,如果要保证左右同心,最好了两端加轴承。
以上

网友:
一是使用弹性联轴器
二、主要还是要依靠加工精度来实现,保证两加工面高度差尺寸和电机座定位键的位置

网友:
确认振动设备自转的稳定性,使用弹性联轴器,调整好同轴度,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电机专业测试设备。加工精度来实现,保证两加工面高度差尺寸和水平位置尺寸精度就OK.

网友:
楼主 用的东西有特殊要求??联轴器不能够满足吗?

楼主:
我就是想能否做个支架来保证电机跟震动机械同心!!!

网友:
首先要把两电机和振动设备调整到中心高一致,再用杠杆表,表座安放在电机轴上,表头测振动设备轴上下左右4个点,有偏差可调整电机座来解决,不过你要把电机座设计好调整的。这个有经验的师傅一般都知道的。另,问一下你这设备尺寸多大,体积不大的话,可在装配平板上作业。

网友:
用弹性联轴器

网友:
车轱辘话说的莫名其妙啊。
你都说了用联轴器,为什么还要那么高的同轴度,联轴器的作用不就是适应不同心和防止过载么。

网友:
把电机和自动设备安装在同一个基座上,通过加工手段保证好同轴度,再在基座上设计减震什么的。

网友:
一、用弹性联轴器
二、主要还是要依靠加工精度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