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克o型圈,图中0.15和0.10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9-01):
图片是ParkerO型圈,图中0.15和0.10是什么意思?请教各位!

网友:
合模毛刺区,所有的都有的

楼主:
合模毛刺区和我们设计选用有何关系?是否要注意这个数据?

网友:
0.10应该是O型圈压缩量,0.15是压缩宽度。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合模毛刺区和我们设计选用有何关系?是否要注意这个数据?

一般不用管这个,但不能太大,否则高压时容易撕裂O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