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高压电上的绝缘子,刀具求助!

楼主(2011-09-01):
各位大大,小弟在加工高压电上的绝缘子时,遇到大麻烦了,求助各位大大。
绝缘子,材料:像塑料,里面含有石英石的成分,不硬,很脆。车端面时非常容易伤刀。普通车刀片1个也车不动,一下就把刀尖磨掉了,小弟花了大大价,买了135块钱的钻石车刀,在加工200个左右时很容易损坏,批量加工这样也不是办法。求助各位大大,有没有便宜又好使的刀片推荐推荐。在此感谢拉!

网友:
CBN是不错的选择,另外还要看刀具角度、刀尖圆角。

楼主:
CBN多少钱一个?刀具最好说详细点,谢谢!

网友:
详细些,有型号和照片最好。另,确定下材料,硬度和成分。

网友:
应该用金刚石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