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能否完全国标化?请各位指教

楼主(2011-09-01):
主要障碍是字体方面
要求
汉字为长仿宋体,不倾斜
字母和数字为斜体,倾斜75度,
而一般的可以找到的长仿宋体,要么是倾斜的,要么是不倾斜的,请教各位该如何解决?

网友:
如果数字、字母不和中文放在一起,那就容易做到了。如果放在一起那还真不知怎么弄。它不像CAD那样可分开设置中西文。

网友:
找到这种字体文件放入solidworks的字体库就OK

网友(点评):
放进去也解决不了,西字倾斜,中字不倾斜

网友A:
SW的字体使用系统字体的,在WINDOWS里装上的字体都可以用;至于数字字母倾斜可能不好做,但是可以分区设置字体形式,比如标题栏、尺寸和说明文字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的字体使用系统字体的,在WINDOWS里装上的字体都可以用;至于数字字母倾斜可能不好做,但是可以分区设置字 ...

请问如何分区设置字体,能否简单描述下?这个问题纠结我几年了,一直未得到解决,我现在用的是汉字和字母全都倾斜的,另外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国标化遇到的难题,大家可以一起讨论讨论,据我了解,大多数人用SW工程图的字体要么仿宋-GB2312或者系统自带的century Gothic

网友B:
这与SW有什么关系,那是操作系统的事,话说国标就正确无误了吗。企业对待国家标准的态度应该是该保留则保留,该扔掉则扔掉。企业标准不是照抄国家标准。

网友:
宋体 宋体 0.80
新宋体 新宋体 0.80
仿宋_GB2312 仿宋_GB2312 0.80
楷体_GB2312 楷体_GB2312 0.80
隶书 隶书 0.80
华文行楷 华文行楷 0.70
华文中宋 华文中宋 0.80
方正舒体 方正舒体 0.80
方正姚体 方正姚体 0.80
黑体 黑体 0.80
华文彩云 华文彩云 0.80
华文仿宋 华文仿宋 0.80
华文细黑 华文细黑 0.80
华文新魏 华文新魏 0.80
宋体-PUA 宋体-PUA 0.80
宋体-方正超大字符集 宋体-方正超大字符集 0.80
幼圆 幼圆 0.80
把上面的复制粘贴到SolidWorks/data/drawfontmap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谢谢楼主的回复,但没有给出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与SW有什么关系,那是操作系统的事,话说国标就正确无误了吗。企业对待国家标准的态度应该是该保留则保留 ...

如果没有标准,大家各行其事,岂不是乱了套,有个概念你好像是弄错了,就是企业标准不能凌驾于国家标准之上,国家标准规定的是一些宽泛的东西,企业标准可以规定的可以更细,但不能和国家标准像违背,这就好比一般法律和宪法的关系
楼主对于标准的态度,我认为是不足取的,诚然国家标准是有很多需要与时俱进的地方,但绝非一无是处,那些标准都是我们先辈精英们花了毕生精力搞出来的,有它存在的必要,我的理解,之所以要规定标准,是有些地方不存在对错,譬如说字体这个玩意,用什么都可以,但是作为一个行业而言,他需要有一个规范,一个大家都要遵守的规则,
扯的远点,在设计中应当遵循一个原则,“能采用标准件的,一定不要采用非标件”,而其中的好处我就不必讲了
再扯远点,为什么中国产品价格质量参差不齐,这与不遵守规则,随意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动标准有很大的关系,每个人都牛B哄哄的,觉得自己的对,认为标准没有必要,结果就是这个状况,这就是为什么三个中国人是三条虫的原因,中国就是个不按规矩出牌的国家,流毒无穷

网友(点评):
企业标准当然可以高过国家标准,因为企业标准是在企业内部通用的,你会把设计图纸给外边公司看吗?如果有外协,事先就与外协厂家沟通好,说明本企业的标准。难道英美企业也要遵守所谓的中国标准吗?你out了。

网友(点评):
现在的中国国家标准完全是ISO的翻译,有多少自己的特色?谁还拿国家标准当回事?有本事的与国际接轨?小企业根本不管这事。所谓的国家标准早就名存实亡了

网友C:
国标要用长仿宋,可是怎么不把这字体搞出来?字体都没那还有什么好说的。现在大家在用的长仿宋并非真的长仿宋,而是热心网友DIY的。

而且对于机械制图中的一些要求,对于现在并不适用,感觉是针对手绘的。而现在基本都用计算机画(当然也有些强人还能用手绘,比如一些老工程师)。

有的标准用了几十年了,该改了。标准应该顺应时代的发展。标准不是定出来就行了,还要考虑推广性。如果只是个别人用,那岂不成了非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标要用长仿宋,可是怎么不把这字体搞出来?字体都没那还有什么好说的。现在大家在用的长仿宋并非真的长仿 ...

讲的不错,同意你的观点,标准的确需要与时俱进,本来立意只是想讨论下能否完全达到国家标准,是个技术问题,答案只有能或者不能,我自己目前也达不到这个标准,所以想讨教下大家,如果大家也都达不到,这些问题都可以提出来,等下次标准修订的时候,大家把意见提出来,修改标准,或者别的什么途径,标准不是个死规定,它是需要切实可以执行的,而且是能够为大多数人所认同的

网友:
国标的目的不是限制哪一个人,而是要让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以便交流,比如普通话,你说得不标准没有关系,只要别人能够听懂就可以了。

网友:
有能或者不能,我自己目前也达不到这个标准,所以想讨教下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