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手动换向阀的通道问题

楼主(2011-09-01):
今天闲来无事就拆了一个3位4通换向阀看看 其内部构造如下图 有一个地方没有想通,就是为什么不直接在铸造阀体的时候直接把T腔与阀体两端的泄油口连通?望社友解疑!谢谢

网友:
工艺的问题

网友A:
这个看怎么预留的,经常有要求泄油口试直接接回油箱的,这样不受回油背压得干扰,那样就不能连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怎么预留的,经常有要求泄油口试直接接回油箱的,这样不受回油背压得干扰,那样就不能连通。

恩 言之有理!谢谢 所谓内泄内排,内泄外排,如此他们可以做成通用的!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