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请教了,今天车的一个长度105的内孔,51,还有一个坎子车60个长内孔70

楼主(2011-09-01):
我先刚开始车的时候只有了一把刀子,车这2个孔,  结果刀子可能没磨好短了.

后来我急了一直磨不好,铁销和刀子对这剂,车的让刀,车不动.震动,后来我换了2把刀子一把长刀子车这个51的孔,一把刀子车70的这个孔,还可以, 担是我不知道我的走刀和速度打的对不对,请指教下,我打的是,1档, 那一边打的是,2/2 有时候3/3。开的350转.外圆200. 车到108,负 3个丝,  这个工件我是用这样的方法车的, 第一刀子,把这个51的孔车到位,全部车穿,第2刀子,把70车到位,这样内孔就完成了.然后夹内孔车外圆.平长短.   还有我想问,我的内孔刀子磨不好, 我总是把刀子磨斜了.磨尖了.粗车应该是磨平而且要往怀里斜.然后槽要开正,开窄一点,是吧.?   我总是很着急.今天下午没有车顺,搞的活没有完成.心里很不舒服都已经干了快满一年了.个内孔刀子还是磨的不好.  真心请教各位前辈.谢谢.

网友:
贴个图上来看看呢!

网友:
首先你的磨车刀时要考虑你的吃刀量,根据你的吃刀量来磨槽的大小

网友(2011-11-10):
是铁屑挂刀杆吧  刀刃略低于档削台  槽的宽窄深浅视排削情况定   先车70孔
开足切削液
用正90度刀头的话   副偏角宜小些这样铁屑挤不进去就不让刀了

网友:
小问题慢慢做,不急,做好一样是一样,到子不好在磨,就是工件不能撤坏了。还早这呢,好加油,好学好磨刀,手上工夫要练好

网友:
车刀是车工的一门比较重要的工具,其上面的角度、面也比较多。要想学好就要多看看书,看了后再上机实施操作,反复练习才能达到一定的水平。做好了能控制车出的铁屑的形状、长度、大小及排出方向。呵呵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