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轴这样设计是否可以加工出来

楼主(2011-09-01):
请问大家这个轴承M15后端设计为14.8车床是否可以加工,求教。以及原因,请机加工高手解惑。

网友:
从你给的图来看当然可以,为什么不能加工呢?

网友:
车床是可以加工出来的啊~~~但是这个M15的螺纹你该怎么用呢?  我不明白怎么才能把M15的螺母拧进这个M15的外螺纹上!难道不是用作拧紧固定用的?或者螺母是特殊设计的吗?

网友:
螺纹是用来固定轴的吗?

网友:
螺纹是可以加工出来,但是加工出来不能作为螺牙用,装不进螺母,后面轴直径太大,超过了螺母小径,干涉了。貌似这种螺纹只能当做机械密封的一部分来用。

网友:
呵呵,做一个,以后就知道了吗!

网友:
可以加工出来,但比较困难,再说即使加工出来螺母也无法旋进,这样设计估计会被人笑话的。估计你是考虑带轮或齿轮的轴向定位问题而保留轴肩高度,即使那样的话也可以采用套筒,在轴端设锁母。轴承轴向固定受力不大也可以采用挡圈。

网友(点评):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 呵呵…… 佩服

网友:
纯粹考虑加工的话,那是没问题的,完全可以达到图纸要求。

网友:
如果是卡轴承的话。可以修改公差,为什么要用螺纹呢?不知道这样设计有什么意义?

网友:
这个螺纹用普车加工好还是需要点水平的,用数控车加工就毫无问题。

网友:
这个不是什么难的,事在人为,问题是做了要有用、能用。。。

网友:
这个设计肯定是有问题的,螺纹外端的直径不能大于螺纹底径,这样即使加工出来也没用,上不了螺母.

网友:
车出来你装不上去啊,,,,,,,,,,,,

网友:
图纸设计有点不合理,,

网友:
轴是可以加工的,但M15起不到作用。。。。。。。。。。。。。。。。

网友:
可以加工,估计设计者意图是将此螺纹作为密封用,可参见机械设计手册密封方式。(但是作为密封用的话是不是M15*1螺距小了点)

网友:
可以加工,螺母装不上呀

网友:
加工出来螺母怎么拧进去啊

网友:
螺母拧不进。。。。。

网友:
怎么不可以用,,,螺母长度小于12.中间割开,,就可以用; 了

网友:
这样设计的螺纹是配一个开闭合螺母的。我以前加工过这样的产品的

网友:
:兄弟。。你那里是不非要做成螺纹的。。做成渐开线花键连接的不行吗?

网友:
可以加工出来,但螺纹两头都会有收尾,

网友:
纯粹考虑加工的话,那是没问题的,完全可以达到图纸要求。
但要实际要怎么使用还需楼主考虑

网友:
1、需要退刀槽,
2、螺纹小径是14(实际加工的时候可能更小),所以后边的轴不对

网友:
加工出来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不知道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从加工的角度是完全没问题。

网友:
难道M15那是使用配合螺纹?

网友A:
这种轴是配专用的两半式开合螺母,一般在车床上有使用,就是类似于离合器这种作用
都没问清楚就不能说别人设计不合理……

网友:
可以加工,可不可以说明一下怎么使用。增长见识。

网友:
哦!确实!螺母真的是锁不进去啊!14.8太大了 ,会干涉到!

网友:
公差档应该是装油封的。 M15的螺纹,用来干嘛的不是很清楚,你可以发一个装配图的一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轴是配专用的两半式开合螺母,一般在车床上有使用,就是类似于离合器这种作用
都没问清楚就不能说别 ...

恩,说的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
这个设计有问题:很明显螺纹是用来固定轴承的,但螺纹后面又加工成14.8,肯定是想保持轴的刚度,但是轴刚度在螺纹处已经被破坏了,所以后面做成14.8是不起作用的。还不如把螺纹做在最后端,轴中间做成14.8,加个衬筒定位轴承;
单纯重加工上来讲肯定能加工,螺母肯定是两半的才行;实在要这么用,那就改成细牙螺纹吧

网友:
这样加工出来的螺纹是干吗用的?螺纹的底径是14,螺纹前面的轴径确是14.8.你的螺母能套的进?

网友:
完全没问题 那螺纹一般只是锁紧用 旋到12长就够了 M15x1可以减一些做到14.7也可以用呀 不过如果设计到M14x1会更好些。实践里什么情况都能遇到一点不奇怪

楼主:
感谢大家赐教。
没错,14.8是大了,如同上面几位所说的问题,会导致螺丝无法放进去,目前已经修改为14

网友:
有螺纹退刀槽或螺纹收尾,可以做,螺母好办,可以装开合螺母,或把一个螺母切成两半装上,这样的设计,有他自己的考虑

网友:
螺母能进吗?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大哥你是刚下学的吧?

网友:
当然可以喽。!!!!!

网友:
可以加工,但螺纹外端的直径不能大于螺纹底径,这样即使加工出来也没用,上不了螺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