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装配断丝锥时有什么好方法取出?

楼主(2011-09-01):
大家在装配功丝是,难免碰到不会断丝锥的,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取出断在孔里面的丝锥。

网友:
在机械加工中,随着自动化设备的大量使用和产品向高精度、高要求的发展,大量难加工材料的使用,工具/刀具折断成为影响产品合格率的很主要的一个因素:常规的处理丝锥、钻头等折断在工具里的方法无非是手工慢慢剔、砸碎、气焊后拧出:甚至酸腐蚀、火焰切割烧等方法,不但很多时候处理不好,即使处理完。也会损伤工件。因此,如何能轻松、方便又不伤工件的取出折断丝锥,成了机械加工中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如今,一种型号为WF-102的手提式取断丝锥机能轻松的解决这些问题,这种设备的主要加工领域如下:
1、去除折断在工件中的各种直径的丝锥、钻头、绞刀、螺钉、塞规等工具/刀具;

2、可在各种大小、形状的工件上加工;

3、工件上各种角度位置的加工;

4、加工非精度要求孔;

5、尤其适用于难于在电火花机床上加工的大型工件;

6. 可在轧辊等金属制造上刻字。

楼主:
哦,这也是一个方法,可是我们公司条件有限,还没有这种设备捏,不然我就不需要发帖来讨论,解决工作中的这些繁琐的事件了。不过还是谢谢啦!

网友:
遇到过,尽量用锥子一点一点的敲着旋出来。或者直接敲碎了。实在不行就去电火花吧。

网友:
用锤子慢慢剔出来,盲孔用脉冲,通孔用线割也行。如果是大丝锥,可以用三个销子放在丝锥的槽里,做一个简单的工装扳手拧出来。

网友:
一个榔头,一个丝锥,慢慢敲吧

网友:
断得浅的可以凿,深又小无专用工具只好电火花,大的话可以用乙炔烧退火后凿

网友:
我其实也碰过这事但用榔头顶个硬的,小的东西打两下丝锥就碎了

网友:
丝锥是敲出来了
有时候牙也坏了

楼主:
牙坏了可以继续攻过的。

网友(点评):
牙坏了攻过有点麻烦的说。要么加大一号螺孔,要么补上重新打眼攻丝

网友:
这个问题自己看见师傅处理过,就是用一个榔头和一个头部较尖利的嵌棒对着高脆性的断锥打击,不断拨出碎削,很快就能完全处理完断丝锥

楼主:
这个是最基本的方法。

网友:
电火花打碎了取出来

楼主:
     要是在没有专业设备的情况下呢?

网友:
冲击螺丝刀。。。。。。。

网友:
在没有线切割。电脉冲的情况下。A.薄板[14MM]以下。通孔的情况下用氧割的方法把丝锥加热。在用锥子至上往下敲。B.尽量用锥子一点一点的敲着旋出来。但一定不能碰坏丝扣。

网友:
盲孔比较难敲,即使敲打出来螺纹也坏掉了。通孔好敲些。楼主要有耐心敲啊

网友:
慢慢敲吧,要是怕伤了丝就电火花。

网友:
先敲,如果螺纹坏了就钻个大孔镶个套

网友A:
易断的,是较小的丝锥(m4~m6)。可用直径3.2MM焊条自身焊
牢在断裂处。然后将焊条折90度弯,作为把手,用来旋出。这方法很管用。

楼主:
这个方法我用过,我想让大家来一起讨论一下,看看那些方法最好。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
我用电火花。

网友:
真的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网友(2011-10-28):
如果丝锥还有部分外露的话,先把碎了的丝锥清理干净,再使用氩弧焊在焊上一个螺帽或者螺栓,慢慢拧出来,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断的太深,用电火花吧,还没见过特别快捷的方法。

网友:
学习各位的好方法了...

网友(2011-12-14):
大家的办法都是行之有效的高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易断的,是较小的丝锥(m4~m6)。可用直径3.2MM焊条自身焊
牢在断裂处。然后将焊条折90度弯,作为把手,用来 ...

这个也不错 呵呵 那不小心碰到别的地方呢 一下焊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