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磨光棒市场行情是多少?

楼主(2011-09-01):
请问现在的45磨光棒市场行情是多少?我们有一工件表面要求非常高.所以我们准备用无芯磨磨外圆,请问还有其它的设备可代替吗?用磨光棒是否划算?

网友:
磨光棒分级别的,你得选择一下,尺寸精度,圆度,直线度,各种产品是不一样的,耐磨性也不同,国内的假如不行,用台湾或高丽的,再不行用小鼻子的,再不行就得瑞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