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米长铝型材的直线度

楼主(2011-09-01):
测量3米长铝型材的直线度,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除了用平台测量,还有哪些经济实用的办法,我们厂摊子小。要考虑投入成本。谢谢

网友:
精度高的,只能上平台,没有其它手段,精度不高,随便玩一下了,看有多少银子了,

网友:
不想花银子,不想上平台,那就吊跟垂线眼睛看看吧

网友:
给出长度的同时还应该给出直径、精度才能确定方法。

网友:
不花银子就拉条线两头崩紧眼睛瞄瞄了

楼主:
直径和精度由于图纸还没有拿到手,所以暂时无法给出。看来要等拿到正式的加工图纸,再来请教各位了。谢谢。

网友:
用拉线主就解决了,自己动手做一个,经济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