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baruffaldi刀架修理

楼主(2011-09-01):
刀架出现了问题,具体为是在车工件时外径有时候会变大,在不做任何处理情况下有时又好的,现在情况越来越明显了,不换刀的话都好的,后观察发现刀架在锁紧时会上下晃动下,好像刀架换刀时中心高不在中心位上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哪位高手知道请指教。

网友:
刀架中心高可以调的!看你的情况好像是刀架没有锁紧吧!

楼主:
中心高是调好的,刀架没锁紧的话好不好调整?跟分度编码器有没有关系?谢谢!

网友:
锁紧时间不够,,,,,,,,,,,,

网友:
分度编码器,没有什么关系,还是锁紧的问题。分度编码器只要能输出到哪个位置的信号就行了,到了后,定位准不准就看锁紧机构了。

楼主:
谢谢!各位,我拆下来看看。; x% g4 v. S4 Q; _% _

楼主:
想起了,那刀架锁紧结构是靠直销弹出来,感应刀接近开关然后靠电机反转锁紧,会不会是那销子磨损?以前好的,只是中间机床出问题撞断过一跟钻头,不知跟这有没有影响。

网友(2012-06-26):
有会修意大利多普马电动刀架的吗?急

网友:
我有一台数控车床是意大利8工位刀塔,分度编码器是控制刀号的,可以实现就近转刀。转到位后,有一个近线开关,来检测是否转到位,到位后,靠电机反转来锁紧。

网友(2012-12-18):
是不是里面有东西磨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