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机下模局部挤压变形

楼主(2011-09-01):
折弯机下模窄槽局部挤压变形,大约20mm长,靠外侧。
请问应该怎样修复呢?

网友A:
如果是移动下模,可以把那一段割掉。如果是整体的老下模,那就没办法修复了,只能那一段不用

网友:
哈哈 按数上的方法吧,我们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移动下模,可以把那一段割掉。如果是整体的老下模,那就没办法修复了,只能那一段不用

把那一段割掉后,再焊在一起吗?

网友:
你的下模是那种老试的整体下模吧,那没办法了,只能压产品的时候不在那一段用了

网友:
没救,实在没救,能用就用,角度是在i调不好,直接扔掉卖铁

楼主:
太可惜了!就因为那一小段,就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