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成型模具加工,请教

楼主(2011-09-01):
如图所示,箭头所指的位置为一个电容管脚成型凹模,横截面为4mmx2.6mm,想问一下这么小的工件形状是否可以线切割出来,若可以凹模和青色零件能否镶进去后焊接磨平?因为面积太小螺丝或者销都不够位置,材料为SKD11。(凹模实际不受太大力,力被两侧的限位螺丝所分解)

楼主:
这分别是零件单独图和工件需要成型后的形状

楼主:
这是管脚成型的凸模,按客户所给样品图纸画出来的尺寸就这么小了,我啥公差都没标了,这尺寸线切割能加工出来吗?材料SKD11

网友A:
垂直尺寸距离没有???线切割能加工的,你要厂家把钼丝放小点。

网友B:
可以用慢丝,这种模具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垂直尺寸距离没有???线切割能加工的,你要厂家把钼丝放小点。

谢谢前辈,能加工出来就好,因为之前没做过这么小的,就担心加工不出来,或说加工出来也不合格,那就意味整个设计都白搭啦。还有没明白前辈所指的垂直距离是说上面的凹模,还是成型凸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慢丝,这种模具很简单

谢了,回头找个时间去加工厂问一下

网友:
学习了,顶一下,模具这行要学的东西真不少呢

网友:
这个是可以线切割的

网友:
线切割只要加工不需要清角的东西就没问题
有粗糙度要求的话找慢丝
一般的小破冲压模具用快走丝或中走丝就行 反正我这里自己用的是。。。跟慢丝比就是装配起来难受 如果不是注塑模具感觉还可以

网友:
一步                                                  来学习一下

网友:
真正的精益求精  学习下

网友(2012-04-04):
这些小型模具其实非常简单的,就是麻烦点,有时还要做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