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特征和实体的区别

楼主(2011-09-01):
刚开始学习SW,看过了一些视频教程,都是介绍菜单里的工具
于是自己随便找了个建筑物弄来三维一下
发现造型并不是按照自己的思维进行的
比如有12棵钢管柱  然后我在一棵柱子上做了牛腿 想复制到其他的柱子上  就不能复制
我用的是07版的 VSITA系统的笔记本 (哎 2010的始终没下到,07的是不是很难用啊~~)
我个人认为涉及到特征和实体的问题
例如,我草绘了12个圆 拉伸出12棵柱子   他们属于同一个实体么?
特征和实体有什么区别   哪些命令特征能用而实体不能用  或者哪些命令实体能用而特征不能用

(PS  我草绘的时候想加个对称的约束  怎么没有哪,郁闷)

问题有点多   跪求高手

网友:
首先,特征与实体的区别,特征是构成实体过程中的某一步骤,换句话,可以认为特征是每一道工序,而实体是各工序组合后的产品;第二,特征在镜像、阵列过程有时无法选取,通常是由于该特征与先前其他特征有关联,若一定要选取,可重新编辑该特征,取消“合并实体”选项;第三,草绘时加对称约束,一定要有对称的2个元素以及对称轴,不可以一次约束超过2个以上的图元。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 可是关于对称 我好像是选了2条线段加中间构造线 还是不行 07版本SW

网友:
水水5  非常感谢 可是关于对称 我好像是选了2条线段加中间构造线 还是不行 07版本SW  发表于 7 小时前 IP:60.13.192.16
-----------------------------------------------------------
如果你选2条线与一条中心线不能做对称约束,八成原因是这两条线的某一处与其他图元有约束关系,比如端点是在其他线上或与其他点有对称关系、或者这两条线的某一条与其他线有对称、垂直或其他几何关系

网友:
建议你安装solidworks2010SP4.0(我的新 浪 微 群 《solidworks学习》里有),因为2007目前已是非主流版本了

网友:
实体特征(相对曲面特征)是构建实体的元素,有拉伸、减料拉伸、旋转、减料旋转、扫描、放样、圆角、倒角、肋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