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度不稳定,请教

楼主(2011-09-02):
一工件,长度为400毫米,外圆为120毫米,内孔为77,液压卡盘,活动顶尖,一夹一顶。切削量粗车3毫米,精车1毫米。现在车出来靠近卡盘这边园度不稳定,1到4丝之间。在车床上量,是半丝。活取下来量就有好有坏。求大家的思路。

网友:
请问粗车后直接精车吗?你应该说的详细一点啊 工艺流程  你怎么测圆度呢 在车上

网友:
最好把图纸的要求放上来,你的要求是多少?还有是内也还是外圆的圆度?

网友:
三爪出的问题,1是不是压力太高把工件夹变形,2你三爪搪的圆和你工件外园不符合,3你搪的三爪头大尾小有锥度当你夹持的时候只有尾部夹着,4液压卡盘上的三爪用久了有间隙手都摇得动,必须用同行圈卡住三爪在搪一刀就可以咯。

楼主:
回二楼,一次装夹,先粗后精,不管内孔,只管外圆,用千分尺在床子量。

楼主:
回4楼,你说的1.2.3.点都以排除。我现在给抓子上焊点铜在试试。谢谢关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4楼,你说的1.2.3.点都以排除。我现在给抓子上焊点铜在试试。谢谢关心。

会不会你液压压力太大,夹的变形,卸下后回弹

网友:
圆度(真圆度)和圆跳动测量方法是不一样的吧,
如果单纯是圆跳动的,那么车床上测得结果和不在车床上测得基准面是否一致?
排除测量要素误差,需要确认的卡盘的圆跳动(静负荷、动负荷);
                  内孔77和外圆120的同轴度;
                  装夹质量(液压卡盘的压力波动)

楼主:
回7楼,我现在给的压力是10公斤,原来是20公斤,都干了3万多件活了。问题肯定是装夹变形,但是调压力,镗爪子,都不解决问题。哪怕超1丝,只要稳定,都是1丝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7楼,我现在给的压力是10公斤,原来是20公斤,都干了3万多件活了。问题肯定是装夹变形,但是调压力,镗爪 ...

检查一下机床的圆跳动。或许机床本身精度有问题。
还有,不知道你用什么材料,如果是铝材一类的软质料,坯内孔在装夹部位最好填塞充实。

网友:
工艺的问题,夹具改改747584824

楼主:
回各位关心的大哥,大姐,问题已处理,换了副主轴轴承,车了300件活,稳定。确定是机械的问题。

楼主:
回来一忙,把这事给忘了,谢谢大家的关心。

网友(2011-12-14):
请问粗车后直接精车吗?你应该说的详细一点啊 工艺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