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连续退火炉机组设计,请教

楼主(2011-09-02):
不锈钢钢带连续退火机组都有什么部件组成啊?外经2000的板宽1250.厚度0.5-1.2,60m/min的产量。
请教,谢谢!

网友A:
气氛控制,温度控制,速度控制,简单说就这些,再就是炉底辊棒,炉体设计,都没有什么技术成分,很简单的东西,有卖的,你可以直接买,按部件分,炉体,炉底设备,上下料设备,传动系统,控制系统,燃烧系统,等,设备很长的,

你以前玩过这东西吗?假如玩过可以进一步交流技术,假如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这东西,就无从谈起了,哈哈,

网友:
这个”60m/min的产量“可能有点问题,你可以找专业的工业炉厂咨询一下。

网友(点评):
基本可以确定不是电加热的,速度比较高,线很长的,

网友(点评):
按2米直径的卷,1.2板厚,每45分钟左右就得换卷了。

网友(点评):
这个宽度的,卷径在2米左右的,设计速度都在55-60米,一般可能跑50多米,这是正常范围值,

网友(点评):
加热-保温-冷却,这条线要几百米长吧。好乖乖!

网友:
开卷、卷取、清洗机、干燥、退火炉、活套、对中、张力辊洗等。。。。。
呵呵。。

网友B:
步进梁,开卷,矫直机,夹送辊,剪子,焊机,清洗段,活套,张力辊,纠偏装置,退火炉,活套,张力计,平整机,卷取,涂油机

网友:
太专业了  我有点眼花了  佩服

网友:
开卷——焊机——清洗——入口活套——还原退火——平整——拉娇——出口活套——卷曲

网友:
随便找本书,找个初步设计看看再提问也好啊!

网友(2012-01-09):
引用 网友B:
步进梁,开卷,矫直机,夹送辊,剪子,焊机,清洗段,活套,张力辊,纠偏装置,退火炉,活套,张力计,平整 ...

呵呵 不错  可以交流否 同行业的 我是小小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氛控制,温度控制,速度控制,简单说就这些,再就是炉底辊棒,炉体设计,都没有什么技术成分,很简单的东 ...

玩炉子的高手 呵呵呵 我们部门玩炉子的探讨问题时感觉都特深刻 听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