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问题:铁粉和漆粉如何分离

楼主(2011-09-02):
如果在加工的过程中把铁粉和漆粉混合在一起,但是为了环保在完成任务后要如何把铁粉和漆粉分离开?

网友A:
铁粉可以用磁铁分开了,选铁矿石就是类似原理,料从高处落下,用磁铁吸一下,铁粉就从原来的轨迹飘开来了

楼主:
现在我们用的方法有很多种的,有的用磁场的吸力,也有的用水或酒精的浮力(把铁粉和漆粉放在水里,浮起来的是漆粉,沉下去的是铁粉)。原理都很好,但是我要找更好的分离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粉可以用磁铁分开了,选铁矿石就是类似原理,料从高处落下,用磁铁吸一下,铁粉就从原来的轨迹飘开来了

但是那些粉末非常的细小,小到0.005mm, 用这种方法可以把粉末分开。但是纯度不是很高。因为铁粉是可以重新利用的,要是铁粉里参杂其他颜色的漆粉的话,对生产的质量有影响的。

楼主:
还有铁粉的种类有很多种,每种都有什么利与弊吗?

网友:
楼主的这个表述比较详细,复制过来大家谈论一下。

如果在加工的过程中把铁粉和漆粉混合在一起,但是为了环保在完成任务后要如何把铁粉和漆粉分离开?
现在我们用的方法有很多种的,有的用磁场的吸力,也有的用水或酒精的浮力(把铁粉和漆粉放在水里,浮起来的是漆粉,沉下去的是铁粉)。
原理都很好,但是我要找更好的分离系统。
那些粉末非常的细小,小到0.005mm, 用那面的几种方法都可以把粉末分开。但是纯度不是很高。因为铁粉是可以重新利用的,要是铁粉里参杂其他颜色的漆粉的话,对生产的质量有影响的。

还有铁粉的种类有很多种,每种都有什么利与弊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那些粉末非常的细小,小到0.005mm, 用这种方法可以把粉末分开。但是纯度不是很高。因为铁粉是可以重新 ...

这个没有仔细考虑,我再看看

网友:
譬如使用一个高速旋转地电磁铁,吸附一些混合粉,使用离心力分开铁粉和漆粉,或者使用高压空气吹吸附在磁铁上的混合粉来分开行不行?提高外力和分离力应该可以有不错的效果吧?(手画粗糙,见谅)

楼主:
我现在就是用这个方法的,但是用高压气的效果太低了,用电磁铁的话,磁铁表面发热,当温度到一定的时候,漆粉就会融化,然后和铁粉结合在一起。

网友A:
电磁铁可以用高压气体冷却,温度多少都可以实现,还有一种螺旋制冷的,貌似可以用高压空气制造零度以下的空气。铁粉可以放在硅橡胶传送带上,热量影响就小乐,吹完了传送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铁可以用高压气体冷却,温度多少都可以实现,还有一种螺旋制冷的,貌似可以用高压空气制造零度以下的空 ...

用高压气体冷却的话,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电力),如果把铁粉放在硅橡胶传送带上,粉末会飘附在轴承或其他机械零件里,当机器的维修的时候,会遇到很多麻烦,如果粉末和其他转动的零件摩擦的话,在一定的温度下,粉末也会融化,加大机器磨损。

网友A:
悲剧了,这个只是思路而已,你说的是有道理的,但是都是可以克服的。用气冷是因为很多工厂有压缩空气站,你用风冷水冷就随便了。粉末飘的问题,如果吹不行就用吸的。摩擦融化的事情也是有可能的,看实际情况了,事情需要灵活处理,看你的通便能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悲剧了,这个只是思路而已,你说的是有道理的,但是都是可以克服的。用气冷是因为很多工厂有压缩空气站,你 ...

思路是好的,但是要找出问题的解决方法,不然的话,也是头疼的。
其实粉末飘的问题,可以调整风向的,要风是向上吹还是向下吹,适当的利用粉末的物理性质。水冷是不实用的,因为水的温度可以达到100度,要是可以用其他的冷却剂,风冷也不错,最好是利用一下冰箱的原理,吹进的冷风的话,更好的达到冷却的效果,但是,效果多大还是不知道。个人认为冷却剂更适用。
不是到楼上的,可不可以描绘一下具体系统?

网友A:
可以找论坛里面可以做的人看看,我这里没有办法实践,这事的反复几下才能搞定的。

网友B:
可以用能溶解油漆的溶液将混合物搅拌,并用磁铁吸附,估计要重复几道工序应该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能溶解油漆的溶液将混合物搅拌,并用磁铁吸附,估计要重复几道工序应该能解决问题。

什么是溶解油漆的溶液?他们会吸附在铁粉上吗?请举个例子。这些溶液对环境有影响吗?溶液如果和铁粉混合在一起会不会发生什么化学反应?重要的是铁粉是要重新利用的,这样的话,才起到环保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找论坛里面可以做的人看看,我这里没有办法实践,这事的反复几下才能搞定的。

这是我这几天速描的,给点意见。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这台机器的设计已经想好了,我的任务结束。呵呵!!!

网友(2012-06-15):
问题解决了吗?可以用永磁铁做磁场,不耗能,不发热。
有需要可联系我。WUXICILI@163.COM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可以用永磁场,不耗能,不发热。有需求可以联系我,WUXICILI@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