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滚刀滚出的涡轮齿数不对?

楼主(2011-09-02):
请教各位高手,我现在自己用铣床加工涡轮。(蜗杆,涡轮的样板就有了,模数是0.5的。)
涡轮的滚刀我是用不锈钢做的材料,按照涡轮的模数0.5车成一根蜗杆当做滚刀,但滚出来的涡轮和样板对比,齿数不对,(样板的涡轮是144齿,而卧滚出来的是149齿)请问是怎么回事呢?

我的加工方法:把滚刀夹在铣床上慢转速开动,涡轮中间装一轴承,用分度头的三抓撑着轴承的内孔,涡轮的边缘靠着滚刀,这样涡轮就随着滚刀旋转,由浅至深进刀,逐渐就把涡轮滚成型了。(滚完涡轮,每个齿都是均匀的,蜗杆和涡轮很吻合,但就是齿数不对样板的齿数)
发个图上来参考,提供描述可能有不明之处,需要提供更多图片或资料,请各位提出。

网友A:
蜗轮外径计算是否正确?楼主是靠摩擦力带动蜗轮加工的吧,传动比不精确。应该用专用滚齿机加工,有精确的传动比要求。

网友B:
你是不是挂轮不对啊,加要出来的外径也是对的吧!

网友:
量一下蜗轮外径和底径,看看与标准样板的差距,没问题的话,检查你的滚刀与被加工件的中心距是不是标准样板的蜗轮蜗杆配合中心距。还有就是加工时尽可能按固定的传动比走,出来再看看效果。

网友B:
你车蜗轮的外径是多大啊!是73mm    还是75.5mm     如果要是149齿,  0.5模的话外径应该是75.5mm吧!如果要是144齿, 0.5模的话外径应该是73mm吧!我没算错吧!各位大侠。

网友:
支持2楼的,需要精确传动比。按楼主的,仅仅是螺母和螺杆运动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蜗轮外径计算是否正确?楼主是靠摩擦力带动蜗轮加工的吧,传动比不精确。应该用专用滚齿机加工,有精确的传 ...

你好,外径是和样板一模一样的,不用计算。
对,是靠摩擦力带动涡轮加工的,因为滚刀是不锈钢的,涡轮是铝合金,材料很软,易于加工。基于这个条件我才想到用铣床加工的。但如果传动比不精确的话,加工出来的涡轮,应该会造成齿厚不均匀吧?到最后一个齿不是偏薄就是偏厚的。另我这个涡轮加工出来后,齿厚是均匀的,精度影响应该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挂轮不对啊,加要出来的外径也是对的吧!

你好,挂轮是对的,加工出来的外径是和样板一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车蜗轮的外径是多大啊!是73mm    还是75.5mm     如果要是149齿,  0.5模的话外径应该是75.5mm吧!如果要 ...

你好,涡轮外径是74,和样板完全一样,滚刀的外径是11.3,模数0.5。
还有发帖的时候,数据写反了,应是样板144齿,我加工出来的是149齿,多了5个齿,纠正一下

网友C:
这是个数学问题。

原本要求是在节圆上保证有144个节距的,可您不用滚齿机的严格传动比结构,
而是让被加工的零件自由旋转,这导致了刀尖在和齿顶圆刚刚接触时,就已经
依照刀尖的正常节距进行分度,而齿顶圆周长是大于节圆的,因此第一圈后就
已经多出了几齿(不一定是整数哦)。

随着后期的进给的加深,前面的错误分度已经成了后续的引导模板,无可挽回。

虽然尺寸是对的,但齿形是错误的。

网友(点评):
当初没有好好学习数学。后悔啊!!

网友(点评):
专业人士!

网友(点评):
看到最后终于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数学问题。

原本要求是在节圆上保证有144个节距的,可您不用滚齿机的严格传动比结构,

如果传动精度不对,为何没见最后那个齿厚偏薄或者偏厚呢?现在滚出来的齿厚是全部均匀的。照理说,如果等分分错了,最后那个齿是不会均匀的

网友(点评):
您得到了一个正确的、负变位的齿(蜗)轮,呵呵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外径是和样板一模一样的,不用计算。
对,是靠摩擦力带动涡轮加工的,因为滚刀是不锈钢的,涡轮是 ...

问题出在:你的传动用的是齿顶圆。而计算齿数用的是分度圆。因此,实际加工出来的齿数是将齿顶圆当分度圆了。

网友(点评):
同感!就是我上个帖子写完后想说的,不过想想算了,最好有别的同学人说出来,这样大家印象深刻。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出在:你的传动用的是齿顶圆。而计算齿数用的是分度圆。因此,实际加工出来的齿数是将齿顶圆当分度圆 ...

谢谢你的提点,这种加工方法是不可行的吗?

网友:
自动跑合,有趣的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提点,这种加工方法是不可行的吗?

      这种加工方法可行,但滚刀和涡轮中心距如果掌握不好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数学问题。

原本要求是在节圆上保证有144个节距的,可您不用滚齿机的严格传动比结构,

应该是这个原因,赞同!

网友:
夹具如果是活动的,会异常出现齿数错误的情况,我也碰到过齿轮加工时双顶尖定位就出现齿数多1牙现象

网友:
是差动了啊,必须有传动机构的呀

网友(2011-10-07):
首先用车床肯定不好搞,你那相当于挤压进去的,外圆匹配不当,

网友:
实际上是接圆齿距在变,中心距的原因,可以试下不从外圆进,直接轴向进给!

网友E:
先用单刀,分度头逐个分齿加工,留一定余量。再用蜗杆刀啮合切削,试一下如何。

楼主(2012-02-07):
引用 网友E:
先用单刀,分度头逐个分齿加工,留一定余量。再用蜗杆刀啮合切削,试一下如何。

你好,用这个方法试过了,可以用,但效率低

网友:
要效率 又要干的好  那就用滚齿机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