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表面效果时镀镍吗?

楼主(2011-09-02):
这是效果是Q235镀镍吗?表面效果看起来就是比我们的要好,摸起来手感都不错。
而我们Q235镀镍的效果明显不如人家的机器,看起来更亮一些,表面效果差很多
因为都是给同一家客户做的,放在一起显得我们的机器就太不上台面啦,问也没有问到,
还望知道的同行指教   (图中红色零件)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是那一个零件。一般装饰外观用镀锌即可,有些看着很好,像是金属表面其实是喷漆的,配合零件,比如你图中的岛主的光亮表面,一般是镀硬硌,也有镀镍的。

网友B:
镀的是化学镍。

楼主:
红色的部分就是我们零件的颜色,看起来更亮一些,但是表面没有人家的那么光滑

网友(点评):
建议先喷沙,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镀的是化学镍。

恩,谢谢。刚才查了一下,百度的下面一段:

 通过电解或化学方法在金属或某些非金属上镀上一层镍的方法,称为镀镍。镀镍分电镀镍和化学镀镍。电镀镍是在由镍盐(称主盐)、导电盐、pH缓冲剂、润湿剂组成的电解液中,阳极用金属镍,阴极为镀件,通以直流电,在阴极(镀件)上沉积上一层均匀、致密的镍镀层。从加有光亮剂的镀液中获得的是亮镍,而在没有加入光亮剂的电解液中获得的是暗镍。化学镀镍是在加有金属盐和还原剂等的溶液中,通过自催化反应在材料表面上获得镀镍层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是那一个零件。一般装饰外观用镀锌即可,有些看着很好,像是金属表面其实是喷漆的,配合零件, ...

抱歉没指明,图中红色零件

网友(点评):
我认为这些表面是没有电镀的自然钢材表面。

网友:
Q235的自然钢材表面好象是亮白色的,我也曾接触过这种象是不锈钢的样子,一个老工程师说是镀镍。

网友:
材质是钢铁料,可能是 镀铬
材质是铝合金料,可能是 阳极处理

网友:
路过,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化学镍,不是电镀镍,化学镍,不是电镀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