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光镀铬后镀层起泡脱落,求解原因

楼主(2011-09-02):
最近公司有几批铝压铸产品,在抛光镀铬后,发到客户手上时发现镀层起泡脱落现象,大概有1/3。以前也有这现象,数量很少,只是而尔一两个。所有的供应商和材料及工艺都没变,真是搞不懂。
跪请各位前辈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
冶炼过程成分超标,比如微量的铜

压铸工艺不稳定,批量产品自身有皮下气泡,或成分偏析,导致后期抛光不合格,有成分造成的硬皮,

局部组织疏松,抛光膏渗入,

除油剂性能不佳或不稳定,表面未能彻底清理干净,

铸造工艺带来的,一直无法彻底清除的隐性氧化硬皮,这个要做显微分析,看到底是什么成分,

楼主:
谢谢您的分析,我再去找一下原因。
我刚才和最早的产品比较了一下,发现以前的先镀一层铜,再镀铬,而现在的找不到有镀铜的痕迹,会不会是电镀厂再偷工减料啊。

楼主:
补充一下:以前的产品把铬层刮掉后能看到红色的镀铜层,现在的产品铬层可以撕下来,看不倒红色的镀层。

网友(点评):
典型的工艺结合层没有处理好,导致镀层的附着力不够,查看全流程,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必要的工艺过程不能省略,